我想山寨M8,大家一起来出出主意!嘿嘿。

楼主:
魅族M8是我比较佩服的产品,现在我做PDA也想学习一下它。
各位来参与一下,分数不会少的,嘿嘿。
我现在纳闷的问题就是PDA的供电问题,我选了电源芯片,都觉得不合适,M8做的还不错,我就看了一下他的一些拆机文档。
M8的主板结构和芯片大致和之前报道的那块相同,在这块主板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三星、英飞凌芯片,而CPU等最主要的芯片都是来自于三星这家韩国厂商。下面的图片可以点击放大,如果还看不清的话,我们还提供了芯片上的型号数据:CPU:三星S3C6410XH-53 0810 ARM;电源管理芯片:Infineon PMB6812;闪存:三星KMCMG0000M-B998;无线模块:三星swl-2480;字库:2030WOWTQE。

有人用过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吗?我想用它。
M8的LCD和一般的PDA大小差不多的了。

网友:
山寨王啊,呵

网友:
系统 my mobile
标准配置 1200mAh锂聚合物电池,带有麦克风的EP20立体声耳机,连接到PC的USB线缆,USB 电源充电器,产品体验手册,擦机布,魅族手机保修证书
通话时间 370分钟
待机时间 带SIM卡179小时,不带SIM卡374小时
——这个做的还不错。

网友:
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疯了

他的水平我们一般公司做不到,但是至少可以学习一下啊。

网友:
多问下搞硬件的牛人们了

网友:
字库:2030WOWTQE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拿分的

我申明啊,没有讨论技术的不给分啊。

网友:
软件有人开发还是想办法用原装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有搞过通信方面的东西,想通信质量好也要好好研究吧,不过大多数山寨通信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
看介绍说公测版支持WIFI,正式版不支持,你可以把WIFI加进去

网友:
没有必要,我们拆了一个,只是看看而已

网友:
估计楼主也不一定是想用它来赚钱,只是完成它之后是种技术上的提升和表现。

网友C:
Infineon PMB6812
这颗看上去是手机专用啊。功能挺多的。看上去这颗应该挺贵的。MAX8662看看,功能和价格都不错。C:\Documents and Settings\Gavin\桌面\PMB6812.JPG
你做PDA还是做手机啊。RF部分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fineon PMB6812
这颗看上去是手机专用啊。功能挺多的。看上去这颗应该挺贵的。MAX8662看看,功能和价格都不错。
你做PDA还是做手机啊。RF部分不好做啊~

不是做手机的,就做PDA,比做手机简单多了。

网友:
M8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换了一套shell,你要做这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 my mobile
标准配置 1200mAh锂聚合物电池,带有麦克风的EP20立体声耳机,连接到PC的USB线缆,USB 电源充电器,产品体验手册,擦机布,魅族手机保修证书
通话时间 370分钟
待机时间 带SIM卡179小时,不带SIM卡374小时
——这个做的还不错。

最起码也得1800mAh锂聚合物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fineon PMB6812
这颗看上去是手机专用啊。功能挺多的。看上去这颗应该挺贵的。MAX8662看看,功能和价格都不错。
你做PDA还是做手机啊。RF部分不好做啊~

引用 网友E:
业内最典型和经典的设计方案为:
LP397X+ BQ2403X
LP3972为国半的专用的PMU,其与PXA27X或者PX3XX都有成熟完整的参考设计;
BQ24030/2为TI的专用充电管理IC,其具备DPPM,是业内最主流的充电管理IC,
建议采用。 我这边有具体的原理图和设计资料(处理器为PXA3XX)。
有问题,欢迎咨询。QQ:94648103

这些都是低电压输入的,我想串联连个锂电池。

M8 UI我们肯定搞不定了,学习一下人家的硬件设计,模具也行的嘛

网友F:
UI难做啊,人家可是花了太量的人力物力去搞

网友:
对了,AUDIO CODE 是用什么IC,小弟最关心的还是音质方面,哈哈~~~

网友G:
很好奇,字库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奇,字库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也不懂,估计他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UI难做啊,人家可是花了太量的人力物力去搞

貌似花了大成本做UI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MZFC 吧,以前下了SDK 玩了两下,觉得还不错。

网友:
咋回事,eeworld比较偏软。嘿嘿。

网友:
字库?我以前手机坏了换的就是这个。。。

网友H:
首先要解决电源供电问题,我们公司前几年几个浙大博士也做个PDA,就是电源供电搞不定,太费电。最后宣布淘汰!
UI很关键

网友I:
。。。。。。老兄。。你怎麼整這個了。暈。
什麼的OS?

网友:
字库芯片... 估计小编乱写的吧

网友:
帮顶的,硬件不太懂...

网友:
MARK
学习,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其实我是学硬件的。。哈哈。。。可惜都不会。。

/**********************************************************************/
欢迎新手和有经验的人加入Wince学习群:100062496 ,稍后将公布详细的学习计划。。

网友J:
字库芯片。确实有这种东西啊。我们公司的智能终端上有用过。它就是一块FLASH,里面存储着显示汉字的相应数据,要显示什么字,就将相应的汉子内码发过去,程序扫描到FLASH的相应地址去取得显示该汉字的数据信息。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有这种芯片。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其实我就是顶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字库芯片。确实有这种东西啊。我们公司的智能终端上有用过。它就是一块FLASH,里面存储着显示汉字的相应数据,要显示什么字,就将相应的汉子内码发过去,程序扫描到FLASH的相应地址去取得显示该汉字的数据信息。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有这种芯片。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其实我就是顶贴的。

字库在CE里占的空间比较大,并且CE的字库没有手机上面的那种炫的效果,
我估计这个字库芯片应该是弥补这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解决电源供电问题,我们公司前几年几个浙大博士也做个PDA,就是电源供电搞不定,太费电。最后宣布淘汰!
UI很关键

供电部分我们想挖一个人来做的,正在进行挖角中。人选已经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兄。。你怎麼整這個了。暈。
什麼的OS?

wince and mobile

我在公司硬件也要做的,只是我是初学。

网友K:
也不用照它的芯片用吧,如果这样的话,前景不咋样。。。。。。。。。。
如果自己设计,还是要多做实验,感觉6410手册还是欠的东西多。。。。。。。
多那开发板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不用照它的芯片用吧,如果这样的话,前景不咋样。。。。。。。。。。
如果自己设计,还是要多做实验,感觉6410手册还是欠的东西多。。。。。。。
多那开发板玩玩。。。。。。。。。。

恩,只是学习,分析,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些的。

网友E:
有想法!不错!! 对于M8 可以做个竞争分析。

对于一个不太懂硬件的软件高手,你可以把这个板子上所用的核心IC都列出来。
主要包括CPU、PMU、充电管理IC、DDR/SDRAM 、FLASH, 以及所采用的模块的具体型号(GPS、WIFI、摄像头、以及2G、3G通讯模块)。
最好你把这些关键器件和模块的技术手册页贴上,到时给你分析下,也可以。关键别忘了给分哦。
就当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交些朋友。

其实PDA和手机的大体硬件架构基本都差不多。 能做的人太多。 关键在于系统软件与应用软件的稳定性与整机的创意、结构造型。

网友:
同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下面这个M8的拆机体验:
http://www.e0575.cn/read.php?tid-2046514.html

写得很详细; 照片还比较清晰。

网友L:
请教一下gooogleman,那个字库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在我脑海中,实在无法将芯片和字库联系起来。在我的脑海里,字库不是直接添加字体文件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要用字库芯片呢?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正牌的。

支持楼主。

网友E:
英飞凌的PMU,PMB6811/12简单技术手册: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83197

感觉这款IC针对性比较强;其相对NS的LP3972多了LED背光驱动,以及音频放大器。其他地方差不多。
但这些同时也是一种限制; 它能满足M8的需求,也许不一定能咱们的需求。
另外该IC 的价格和供货以及采购周期等等都是产品设计的一个考虑点。至少感觉他不太通用。未必适合我们。
大家可以比较下。它与NS的LP3972: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74964。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看DM9034,具体介绍:
Dialog Semiconductor Plc近日推出新款IC——DA9034。此款IC整合了电源管理和音频子系统,特为快速增长的新兴产品(如智能手机,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PDA及个人浏览器等)中采用的最新一代应用处理器量身打造。该电源管理及音频控制器IC满足了不断增长的整合更多功能的需求,从而可延长电池寿命及使手持设备小型化和轻巧化。该芯片集成了50多种不同的主要功能,包括24位高质量保真立体声子系统、电流额定值可高达1400mA的特殊降压变换器及首批用以实现动态电压管理(DVM)的线性稳压器。
据介绍,DA9034为一款精密的系统级芯片,可以大大减少IC的数量使PCB板面积节省大半。这是一款集成度极高的电源及音频控制器,能支持采用90nm(及更低)工艺的应用处理器。该IC与电池直接相连,可对便携式多媒体产品中的所有电源管理、电池充电、音频(立体声播放,麦克风、扬声器及免提功能)、白光LED及通用LED驱动器、USB接口及其它许多需要进行控制的功能进行全面的控制。
Dialog Semiconductor推出该芯片以满足最新一代应用处理器对更强功能及更高电源效率的需求,从而提高便携式音频、视频播放产品的性能。DA9034支持许多领先的应用处理器(包括Intel公司的Monahans)。
DA9034为一款通过采用Dialog独特技术将多个混合信号功能集成于单个芯片完整模拟基带解决方案-其它同类解决方案往往要求采用多个单独的电源管理及音频分离组件。该芯片内含18个高性能可编程LDO稳压器,从而可向手持设备、PDA或移动设备中的所有其它IC提供低噪声稳定电源电压。
两个DC-DC降压变换器用于向处理器内核和存储器提供大电流、低电压电源,支持数控式动态电压管理,并且电压可编程,提供边沿斜率控制。另一个升压变换器则用以产生可编程高电压电源(最高可达25V,1.3A),可向三个单独的LED背光源通道和大功率闪光LED或视频光LED供电。
完全集成的音频子系统是DA9034的主要亮点之一。该子系统包含一个采样频率可编程(最高可达48KHz)和可自动调节的24位高保真立体声DAC,这样就使得该芯片可播放MP3和WMA等多种多媒体源文件。DA9034还集成了滤波可编程、采样频率可为8、16和32 KHz的语音编码器、两个麦克风放大器、低噪声输入及输出音频多路复用器、无电容低失真16Ω耳机驱动器、功率为0.5W带音量及Anti-pop(pop一种杂音)控制的扬声器驱动器和32Ω耳机驱动器。
灵活的输出开关矩阵使得任何信号源都可通过耳机或大功率免提驱动器输出。该音频子系统具有先进的电源管理控制,可使静态电流电流最小化,其功耗在8KHz声音模式下仅为9mW,在48KHz高保真模式下为35mW。
DA9034中还整合可编程背光和闪光灯LED驱动器。该背光驱动器所具有的增强型变暗功能可缓慢降低LED电流,使亮度输出平滑变动。它还整合了一个10位ADC供用户测试,该ADC具有三个可编程上限和下限阈值限定的通道,具有自动测量及平均模式可简化软件。此外,该ADC还支持4线触摸屏接口。
DA9034同时还整合了成熟的电池管理功能,它具有可编程电源充电器,能支持来自USB或外部适配器的恒定电压、恒定电流(高达1.4A)、脉冲及涓流充电。该电池管理子系统IC包括支持UART的智能电池通信、专用过/低电压保护监控、电池温度测量及具有极低静态电流和高电源电压抑制比(PSRR)的LDO。通过采用该公司的Smart Mirror专利技术,DA9034内部集成的LDO具有高达80dB的PSRR(在217Hz频率下)和极低的静态电流。
采用Smart Mirror架构的稳压器将输出电流的需求反馈给偏压发生器,从而在电流需求降低时自动减小偏压,实现静态电流的动态控制——这使得稳压器在一个宽泛的工作电流范围内都具有很好的PSRR(电源电压抑制比)和动态性能,且不必受通常的设计限制(除了负载最大的情况外一律采取过偏压)。采用独立的自适应偏压控制也就不再需要低功耗工作模式,因而在电流需求较低时也不再需要用户介入才能切换到低功耗模式。通过采用Smart Mirror技术,Dialog公司之LDO的电流效率高达99%,静态电流小于15uA。
DA9034现已开始供应样品,采用196BGA 8×8×1 mm封装形式 。与其它同类解决方案相比,高集成度的DA9034可取代多个IC、使所需PCB板面积缩小过半。

网友:
起码看上去很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想法!不错!! 对于M8 可以做个竞争分析。

对于一个不太懂硬件的软件高手,你可以把这个板子上所用的核心IC都列出来。
主要包括CPU、PMU、充电管理IC、DDR/SDRAM 、FLASH, 以及所采用的模块的具体型号(GPS、WIFI、摄像头、以及2G、3G通讯模块)。
最好你把这些关键器件和模块的技术手册页贴上,到时给你分析下,也可以。关键别忘了给分哦。
就当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交些朋友。

其实PDA和手机的大体硬件架构基本都差不多。 能做的人太多。 关键在于系统软件与应用软件的稳定性与整机的创意、结构造型。

恩,我就是想这样学习。因为没有高人带领,就看别人怎么做,分析,然后学会灵活变通。

做好不容易,电源管理除了硬件还有软件呢。

多谢大家,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响应。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gooogleman,那个字库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在我脑海中,实在无法将芯片和字库联系起来。在我的脑海里,字库不是直接添加字体文件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要用字库芯片呢?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我也有你同样的疑问,wince明明是做好的,怎么会魅族会这么干的呢?

国内字库芯片市场使用现状

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占GDP比重约5%左右,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

随着电子产品需求与覆盖面的急剧扩张,信息传输(输入输出)所涉及的中外文字库信息解决方案也变得更加的重要,一个有多种字库的显示/打印电子产品比只具备单一的ASCII码的产品当然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现在字库应用解决方案中,目前在广大的电子设备商、方案商一般会有这样几种方案。一、一部分的IC厂商会集成一小部分的字库信息在IC上。二、设备商、方案商会自己购买存储芯片(FLASH等)自己独立编写点阵信息烧录。三、采购标准的专业字库IC。在专业字库IC厂商方面,目前只有上海高通科技旗下的上海集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唯一的专业字库生产厂家,也是国家信息标准委员会唯一合法授权生产字库芯片的芯片原厂。

在第一种方案中,由于其他的IC厂商是非专业的字库厂商,他们的重点与优势在于所涉及的电子产品的驱动IC,而在标准化与专业性方面比较欠缺。字库内容没有经过标准化的认证,字库编码容量也较小,点阵大小一般限于7点、12点或者16点以下。这样对越来越细分的市场来说不太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产品需求。而绝大多数的驱动IC是没有集成任何的字库信息的。鉴于此,很多的设备商与方案商自己购买FLASH芯片自己来做字库芯片。这方面工作大部分是由硬件开发工程师采用软件的方式的去一个个设计成千上万的汉字点阵。国标最少的是GB2312 6763个汉字,GB18030 27484个汉字,BIG全集13060汉字,UnicodeV3.0 27484个汉字。除了数据量庞大,另外手动设计出来的点阵字也是非规范化的,与国家标准点阵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用户使用可能会存在一些不便。针对外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俄文等等)企业自烧录字库基本不可能的,目前还没有企业自己在做外文字库方面的工作。

而采用高通专业汉字库芯片是目前比较广泛与实际可行的方案。高通集团(旗下上海集通数码)是专业从事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国内芯片企业,已有20余年的汉字研发技术积淀。高通字库IC包括高端曲线汉字库与低端点阵汉字库,另外还集成输入法,企业研发人员可以略去输入法研究。编码体系涵盖GB2312、GB12345、GB18030、BIG5全集、BIG基本集、UnicodeV3.0、JIS0208。另外还支持152国外文字符。点阵体系包括5*7、12*12、16*16、24*24、32*32,基本涵盖了小点阵到大点阵的各种应用需求。高通科技在汉字领域拥有17项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软件版权。可以说技术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该公司也是国家信息标准委员会唯一委托生产字库芯片的厂商,也是国内唯一从事汉字库芯片研发与生产的厂商。

另外,企业购买FLASH自烧录字库的成本目前来看,大概K以上也需要2-3元,甚至5-6元。高通字库IC的价格定位基本与空白FLASH持平,或者还要低。将要推出的2M内含字库的芯片价格可能比企业自购空白FLASH还要低很多。所以在成本价格竞争方面,高通字库IC其实也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

而目前高通汉字虽然具有比较大的产品优势,但是因为只专注于部分细分市场,产品的知名度还有待提高。作为中文信息、中华文化载体的汉字领导厂商在全方位的电子产品的未来,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的。

——————————————————————————————————————————————
不过我的一个同学做电子词典的时候他做过类似的工作,这几天问问他怎么回事。

网友:
硬件好学,我觉得主要还是UI表现方面的

网友M:
m8你用过吗?我用了,一直想把它卖了
做为一个手机,实在很烂

网友:
模仿出来了那就牛人了

网友:
GM开始做自己产品啦~~
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m8你用过吗?我用了,一直想把它卖了
做为一个手机,实在很烂

刚才去看了机子,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不错!
电源问题并不复杂,最难的就是选择合适的PMU,首先要考虑功能满足需求,其次还要考虑成本,供货情况;很多不错的PMU,最后发现采购周期特别长,且没有替换方案,最终导致产品无法上市的例子也有很多。不过跟着M8走应该问题不大,你先联系供应商试试。

你做PDA,软件复杂度低多了,主要是把硬件设计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飞凌的PMU,PMB6811/12简单技术手册: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83197

感觉这款IC针对性比较强;其相对NS的LP3972多了LED背光驱动,以及音频放大器。其他地方差不多。
但这些同时也是一种限制; 它能满足M8的需求,也许不一定能咱们的需求。
另外该IC 的价格和供货以及采购周期等等都是产品设计的一个考虑点。至少感觉他不太通用。未必适合我们。
大家可以比较下。它与NS的LP3972: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74964。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看DM9034,具体介绍:
Dialog Semiconductor Plc近日推出新款IC——DA9034。此款IC整合了电源管理和音频子系统,特为快速增长的新兴产品(如智能手机,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PDA及个人浏览器等)中采用的最新一代应用处理器量身打造。该电源管理及音频控制器IC满足了不断增长的整合更多功能的需求,从而可延长电池寿命及使手持设备小型化和轻巧化。该芯片集成了50多种不同的主要功能,包括24位高质量保真立体声子系统、电流额定值可高达1400mA的特殊降压变换器及首批用以实现动态电压管理(DVM)的线性稳压器。
据介绍,DA9034为一款精密的系统级芯片,可以大大减少IC的数量使PCB板面积节省大半。这是一款集成度极高的电源及音频控制器,能支持采用90nm(及更低)工艺的应用处理器。该IC与电池直接相连,可对便携式多媒体产品中的所有电源管理、电池充电、音频(立体声播放,麦克风、扬声器及免提功能)、白光LED及通用LED驱动器、USB接口及其它许多需要进行控制的功能进行全面的控制。
Dialog Semiconductor推出该芯片以满足最新一代应用处理器对更强功能及更高电源效率的需求,从而提高便携式音频、视频播放产品的性能。DA9034支持许多领先的应用处理器(包括Intel公司的Monahans)。
DA9034为一款通过采用Dialog独特技术将多个混合信号功能集成于单个芯片完整模拟基带解决方案-其它同类解决方案往往要求采用多个单独的电源管理及音频分离组件。该芯片内含18个高性能可编程LDO稳压器,从而可向手持设备、PDA或移动设备中的所有其它IC提供低噪声稳定电源电压。
两个DC-DC降压变换器用于向处理器内核和存储器提供大电流、低电压电源,支持数控式动态电压管理,并且电压可编程,提供边沿斜率控制。另一个升压变换器则用以产生可编程高电压电源(最高可达25V,1.3A),可向三个单独的LED背光源通道和大功率闪光LED或视频光LED供电。
完全集成的音频子系统是DA9034的主要亮点之一。该子系统包含一个采样频率可编程(最高可达48KHz)和可自动调节的24位高保真立体声DAC,这样就使得该芯片可播放MP3和WMA等多种多媒体源文件。DA9034还集成了滤波可编程、采样频率可为8、16和32 KHz的语音编码器、两个麦克风放大器、低噪声输入及输出音频多路复用器、无电容低失真16Ω耳机驱动器、功率为0.5W带音量及Anti-pop(pop一种杂音)控制的扬声器驱动器和32Ω耳机驱动器。
灵活的输出开关矩阵使得任何信号源都可通过耳机或大功率免提驱动器输出。该音频子系统具有先进的电源管理控制,可使静态电流电流最小化,其功耗在8KHz声音模式下仅为9mW,在48KHz高保真模式下为35mW。
DA9034中还整合可编程背光和闪光灯LED驱动器。该背光驱动器所具有的增强型变暗功能可缓慢降低LED电流,使亮度输出平滑变动。它还整合了一个10位ADC供用户测试,该ADC具有三个可编程上限和下限阈值限定的通道,具有自动测量及平均模式可简化软件。此外,该ADC还支持4线触摸屏接口。
DA9034同时还整合了成熟的电池管理功能,它具有可编程电源充电器,能支持来自USB或外部适配器的恒定电压、恒定电流(高达1.4A)、脉冲及涓流充电。该电池管理子系统IC包括支持UART的智能电池通信、专用过/低电压保护监控、电池温度测量及具有极低静态电流和高电源电压抑制比(PSRR)的LDO。通过采用该公司的Smart Mirror专利技术,DA9034内部集成的LDO具有高达80dB的PSRR(在217Hz频率下)和极低的静态电流。
采用Smart Mirror架构的稳压器将输出电流的需求反馈给偏压发生器,从而在电流需求降低时自动减小偏压,实现静态电流的动态控制——这使得稳压器在一个宽泛的工作电流范围内都具有很好的PSRR(电源电压抑制比)和动态性能,且不必受通常的设计限制(除了负载最大的情况外一律采取过偏压)。采用独立的自适应偏压控制也就不再需要低功耗工作模式,因而在电流需求较低时也不再需要用户介入才能切换到低功耗模式。通过采用Smart Mirror技术,Dialog公司之LDO的电流效率高达99%,静态电流小于15uA。
DA9034现已开始供应样品,采用196BGA 8×8×1 mm封装形式 。与其它同类解决方案相比,高集成度的DA9034可取代多个IC、使所需PCB板面积缩小过半。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783197/kyzf
着手册不够详细啊,
不过这个片子集成了电池充电,电压检测。
以及众多片子的供电。嘿嘿,满强悍的。

网友:
详细的DATA 手册 官网都不提供,可见该IC的使用面还不是很广。
至少该公司的市场策略 还有待仔细考虑。

另外PMU 都会提供很多DCDC 和LDO,但得综合整个系统的电流需求,看是否满足; 手机的电流和PDA差距还是有些大。
另外该芯片的确 集成了简单的充电管理,但太过粗糙。 仅支持USB,小电流充电。
对于大容量的电池,不一定能满足需求。

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须在整体中看个体。

网友:
这段结婚,太忙了,加下精有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