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3的问题,急

楼主(2009-04-22):
ADS7843的问题,急
我的触摸屏用的控制芯片是ADS7843,为什么我的触摸屏是偶尔有时候点不准呢?
触摸屏
芯片

网友A:
Touch 是 ADC, 原理是在 touch 兩端加一 power, 在另兩端量其 voltage, 其 voltage 與其所壓位置成正比關係
1. Power 雜訊太大.
2. Panel 耦合雜訊至 touch.
3. ADC 太差.
4. Touch 本身 quality 不佳.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我的是4线电阻式触摸屏,感觉也是不准。
上网查过资料,注意到不仅硬件会影响精度,
相应的软件更会影响触摸屏的精度。
我也不知怎么改。

网友C: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帖,尤其是paul_chao,谢谢,我们做了一版触摸屏,多数的时间,还是准的,但是偶尔也会“吓”我们一下,会错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