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用S3C2440驱动三星的LMS283GF03液晶屏问题

楼主:
1.我用S3C2440驱动三星的LMS283GF03液晶屏,SPI初始化部分是通过了,可以RGB寄存器怎么设置也不对

比如我让显示蓝屏,屏目上有很多黑色的断线,还有显示一段时间后,颜色会慢慢消失,又变成白屏.

LCDCON1到LCDCON5也是按屏的数据手册设置的,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不对,没有成功点亮.

2.我用奇信的LCD,LQ280AC9011,上电后,就是背光亮,连液晶都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做过lcd的朋友,给指点指点,弄了很长时间了,也没有成功

网友:
没有人么?顶顶

网友:
看你描述的情况,很大的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软件上没有什么设置的,但不知道硬件错误出现在哪里

网友:
点不亮看看电源,负压等。我刚才就遇到不能出图画的问题。就是负压等电源都没有打开。

有黑线是正常,要清buffer吧。

网友:
LQ280AC9011是RGB 18bit+SPI,HX8347芯片,你需要确保你的ARM硬件输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同时设定HSYNC,VSYNC和DE和DCLK的TIMING是匹配的。一般通过SPI进行初始化动作。这样都OK了,不亮才怪。

网友:
LMS283GF03,和LQ280AC9011,他们的接口都是一样的,都是RGB + SPI接口,我用LMS283GF03,电路板上电后,显示白屏。而接LQ280AC9011,电路板上电后,就是背光亮,显示黑屏。

LMS283GF03,我SPI初始化成功了,但是RGB口的时序就是调不出来,屏上显示的总是错误的。

LQ280AC9011,按HX8347数据手册上的SPI初始化代码,初始了屏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用示波仪能打出RGB口的波形,但时序我看不出来,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请问一下负压等电源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LMS283GF03,三星的屏我点亮了,现在就是齐信的那个屏没有动静,谁有LQ280AC9011的初始化代码呀,齐信和齐美是一个公司么?

网友:
可能是电路原因,要不就是初始化代码有问题

网友:
现在两个屏都点亮了,奇信的屏是初试化代码弄错了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LCD的power on的timing有问题,尤其是你的backlight时序 你要仔细的对下spec上说明

网友:
可以用數字可編程邏輯元件做顯屏的時續控制.
電話:150-1266-1073
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