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获取鼠标移动消息?!
dingxy
dingxy

网友A(2010-03-22):
wince获取鼠标移动消息?!
我在win7下做wince应用的开发,在模拟器上跑程序。我想获取当前鼠标移动的信息,如果用wm_mousemove的话,会一直触发。不晓得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此问题。最好能详细点的答案。谢谢大侠们(最好能加上wince加载mp3的方法)、
wince
程序
模拟器
鼠标
移动
WindowCE

网友:
可以试试这样,设置一个BOOL变量,用左键设置为TRUE,右键设置为FALSE,只有当变量为TRUE的时候才分析wm_mousemove消息

网友B:
我是在 窗口创建完之后,就要捕获鼠标的信息。是随时都可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