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发WINCE5.0 环境下的NDIS网络驱动

楼主:
主要是如何初始化那个微端口驱动程序,具体操作是什么?我的PC安装了EVC 4SP4和PB 5.0,还需要怎么做才能开发NDIS网络驱动?
这个驱动程序最后是要写入S3C2440开发板上运行的

网友:
Miniport driver直接管理硬件网卡,它使用NDIS库中的接口函数读写硬件网卡,同时对上层导出Miniport接口函数,这样上层通过该接口可以配置网卡,发送和接收网络数据包。开发一个Miniport driver首先需要注册一个NDIS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WINCE420\PUBLIC\COMMON\DDK\INC\ndis.h)结构,定义NDIS的版本号,以及要导出Minioprt的相应的接口函数的函数指针。该结构会在DriverEntry函数中被设置,并进行注册,Miniport driver的实现就是实现相应的接口函数,一般会在MiniportInitialize函数中初始化网卡控制器。

编写完代码后,就可以把整个目录添加到BSP的src/drivers目录下,并添加相应的sources,def文件,修改platform.reg以及dir文件,添加网卡相关的注册表项,就可以在pb5.0环境下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