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再来求救~~~关于步进电机的线序

楼主(2009-04-21):
小弟不才,再来求救~~~关于步进电机的线序
Datasheet上面给出了序列是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PA PB | B /B A /A
----------- |---------------
L H | L H L H
.....下面就是序列等等...
因为设计的原因,我只能控制PA和PB,从而达到控制4 个输出信号的目的。
目前按照Datasheet的描述,顺序应该是 B /B A /A,
但是呢,原理图上面画出的输出时序却是PA与PB对应 A /A B /B ,
这样的连接对序列有影响么??是不是错了 ?
因为我无论怎么调试序列array,motor总是转的乱七八糟(就是顺转夹杂这反转),在检查
程序无错的时候,有了以上的怀疑.....待解
信号
步进电机
motor
程序
影响

网友A:
本人不才,看不懂

网友B:
输入控制输出。输出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单线有效。
连线的描述怎么这么复杂?spec的定义是什么,你实际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