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初学者求方法

楼主:
     我之前主要从事MSP430单片机的开发,51和AVR也玩过,但对ARM一点都不懂,现在想开始自学ARM,并且手上有一套TI公司的LM3S3748开发板,在此想请教一下玩ARM的高手指教一下入门的方法,推荐一本适合我的书,或者其他什么资料的也可;
                   万分感谢!

网友:
有单片机基础还用来问,单片机也是半桶水吧

网友:
我在公司从事单片机的开发只有两年,经验是很不足,从来没玩过ARM,的确也不懂怎么开始入手,周立功的书有很多,实在不知道买哪本

网友:
不上系统,ARM也就是高级的单片机 不要想的那么神秘,放好心态 找个芯片手册看看 无非也是配置寄存器

网友:
无操作系统下的ARM 跟单片机很像 只是资源多了一些,楼主有单片机的基础,学ARM入门会很快的,等到无操作系统下的东西整完了 就要接触操作系统了,看楼主想学哪个了?WIN-CE?linux?Vxworks??

至于推荐书  我也没有买过 都是看的手册 手册是最好的书,呵呵

网友:
楼主MSP430做电子手表的项目有没有做过?源代码给我看看,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一个样,代码多了一些,呵呵。

网友:
有开发板就有配套光盘吧,把里面的程序啃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刚学会ARM,你那个LM是TI的吧,我以前用的是EasyArm 1138,觉得其实如果会单片机的话,对ARM只要学习系统方面的了,你可以学习UC/OS,我书架上有那本书,我觉得很好。

网友:
此外,其实移植也是个很难的东西,你只要细心的把汇编看一下,知道.s文件里面是怎么运行的就行了,及堆栈的大小。

网友A:
请问10楼,你说你书架有本好书,请问那本书的全名叫什么,谢谢!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好好看看公司提供的DataSheet,先看入门的,慢慢深入看

网友:
买开发板上面应该带资料的吧。。
另外,zlg有8962上的开发板,资料很详细,他有直接对寄存器操作的demo,也有通过刘明诺公司写的api做的。

建议你可以从网上下载luminary驱动和他的api说明,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10楼,你说你书架有本好书,请问那本书的全名叫什么,谢谢!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603146

网友A:
谢谢16楼,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适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16楼,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适合我

那是,那是一本很经典的书。但你还得知道一些移植方面的知识,得实践,愿和你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用周立功的吧 好好看看芯片的手册 如果买开发板的话 里面有光盘资料  弄好里面资料的东西就差不多了 跑系统的话还得学学其他的  现在关于嵌入式的书确实很多  大家都是无从下手 都是从手册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