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 键盘和lcd驱动程序如何编写?请详细些 多谢!

楼主(2010-06-24):
linux 键盘和lcd驱动程序如何编写?请详细些 多谢!
linux 键盘和lcd驱动程序如何编写?请详细些 多谢!
linux
程序
键盘
如何
linux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建议楼主先系统学习一下linux驱动的编写,像经典的LDD,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书籍,但是里面没有具体介绍键盘和lcd的驱动,另一本,精通linux驱动程序开发,有讲到到这两个驱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章节

网友B:
kernel有标准模板的,下一个代码,找一本书对着看吧。没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