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系统上memcpy的速度如何?

楼主:
我用的s3c6410+wince6.0,内存是外频133M的mDDR,CAS=3,burst=4,用的是友坚的BSP和核心板。
在启动了cache, write-buffer,write-back等功能之后,理论读取速度应该是4*(133*4/(3+2))大约400MB,写入也是这么多。
可是测试程序运行时间的时候,发现内存访问速度远远不如上述计算,读取为200MB左右。写入为22M次(写入char,short,int分别是22MB,44MB,88MB)。
我怀疑是没有使用write-back,而是使用了write-through的缘故。ARM1176的文档中说这个属性在MicroTLB中,可是我在wince源码和bsp中都没发现与TLB相关的内容,所以也不知道是否在分配内存的时候使用了write-back。

各位能否在自己的系统上运行一下以下代码,测试一下速度,并说明一下OS, CPU, 存储器参数。谢谢各位的参与和讨论。
我的机器测试结果是58MB.

        LARGE_INTEGER freq, t1, t2;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freq);

        #define TESTSIZE 0x100000//4MB

        unsigned int * p1 = new unsigned int[TESTSIZE];
        unsigned int * p2 = new unsigned int[TESTSIZE];
        if (p1==NULL || p2==NULL)
        {
                return;
        }

        unsigned int * p3 = p1;
        unsigned int * p4 = p2;

        //CacheSync(CACHE_SYNC_DISCARD);//flush and clean cache

        QueryPerformanceCounter(&t1);

        for (int i=TESTSIZE; i!=0; i-=4)//memcpy, expand 4
        {
                *(p3++) = *(p4++);
                *(p3++) = *(p4++);
                *(p3++) = *(p4++);
                *(p3++) = *(p4++);
        }

        //CacheSync(CACHE_SYNC_WRITEBACK);//write back dirty data

        QueryPerformanceCounter(&t2);

        delete [] p1;
        delete [] p2;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1000000*(t2.QuadPart - t1.QuadPart))/freq.QuadPart );// time : micro second
        if (t!=0)
        {
                unsigned int speed = (sizeof(unsigned int)*TESTSIZE)/t;//speed: MB/second

                if (0)//use MFC
                {
                        CString str;
                        str.Format(TEXT("memcpy speed: %d MB/second"), speed);
                        MessageBox(NULL, str, _T("Result"), MB_OK);
                }
                else//use UART
                {
                        RETAILMSG(1, (TEXT("memcpy speed: %d MB/second \r\n"), speed));
                }
        }

网友:
帮你顶,速度跟元件的等级有关吧

网友:
测试速度用这个代码有问题吧:
for (int i=TESTSIZE; i!=0; i-=4)//memcpy, expand 4
    {
        *(p3++) = *(p4++);
        *(p3++) = *(p4++);
        *(p3++) = *(p4++);
        *(p3++) = *(p4++);
    }

每个循环不只是读写4个byte,也在读写i,p3,p4吧。

网友:
这点没问题。
int*指针 ++ 一次 移动 4个bytes 即一个int大小
内存的大小是TESTSIZE*sizeof(int) bytes

网友:
我看错了类型,
但是我意思是,判断i!=0 ,以及i-=4 也是要花时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类型,
但是我意思是,判断i!=0 ,以及i-=4 也是要花时间的啊。

这个很快的,因为cpu是532MHz, i,p3,p4都是寄存器变量,所以循环开销相对8次IO时间来说不明显。

网友:
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