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 WINCE 5.0 平台 连接GPS

楼主:
我将GPS用USB线插入电脑并且安装了 activesync.并且USB口COM3口都是可用的。在VS2005中建了一个wince 5.0的设备应用程序的项目。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程序安装到GPS中试验一下,但是老连接不到设备。请各位大大帮忙教教该怎么做或提供些可学习的资料好吗。

网友: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
activesync连接上了吗?看右下角图标是否变成绿色。

网友:
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好多GPS设备不允许activesync连接。
也就是说GPS设备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activesync相关的组件拿掉了。

网友:
请问我怎么知道我的GPS是否可以activesync连接啊。点没有绿。还有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连接上那么我在VS里的程序就可以在GPS里运行了是吗?

网友:
连接上的话当然就可以了。

网友:
哦谢谢。那请问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连上呢

网友A:
救命啊。急死我了。各位帮帮忙吧。我QQ178739581麻烦各位时间指导一下可以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救命啊。急死我了。各位帮帮忙吧。我QQ178739581麻烦各位时间指导一下可以马

如果LZ的GPS不支持ActiveSync,就只能想其它办法,如使用模拟器、或换其它的GPS设备

网友:
请问。我怎么才能知道它到底支持不支持ACTIVESYNC呢?连不上也许有其他原因不一定是GPS的问题呢。您说的不支持可以用什么方法检测马

网友:
找一台已经验证过ActiveSync没有问题的PC电脑,将你的GPS重启,wince启动后,通过usb线连到PC电脑。
如果该电脑的ActiveSync能识别出,那说明GPS是支持ActiveSync的。

网友:
问厂家。他们最清楚了。

网友:
请问如果GPS支持ACTIVESYNC那么我这个连接不上的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麻烦在帮我说一下。老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