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驱动12864lcd-绘图-画点

楼主: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久,12864绘图中的画点有些难度。因为可以液晶芯片不一样驱动会有差别。
所以把我写的贴出来大家分享,不明白的加我QQ:343700980一起交流!
我使用的环境是:
单片机:ATMega16
开发板:DDC-16B
液晶是:YJD12864C-1(可以参考《ST7920中文手册》)
硬件链接:
LCD    MCU
RS     PA5
RW     PA6
EN     PA7
DB0-7  PD0-7

废话不说,源码:

网友:
文件delay.h

/*
欢迎喜欢单片机的朋友一起交流
QQ:343700980
加时注明:“单片机”
*/
#ifndef __delay_h
#define __delay_h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nus(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void s_ms(unsigned int ms);
/*******************************************************************
微秒级精确延时(ICC)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char tt)
{
        asm("_L2: subi R16,1");
        asm(" nop")
        asm(" brne _L2");
        asm(" nop");
        asm(" ret");
}
/*************************************************************************
毫秒级精确延时(ICC)
*************************************************************************/

#define xtal 4 //以MHz为单位,不同的系统时钟要修改。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unsigned int)(xtal*143-2);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i;
for(i=0;i
}

//自定义延时函数
void s_ms(unsigned int ms)
{
        for(;ms>1;ms--);
}
#endif

文件lcd.h
/*
欢迎喜欢单片机的朋友一起交流
QQ:343700980
加时注明:“单片机”
*/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DIR_PORT;        //DDRD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IP_PORT;                //PIND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OP_PORT;            //PORTD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DIR_CTL;    //DDRA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EN_PORT;                //PORTA7
extern char LCD_EN_BIT;                                            //BIT(7)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RS_PORT;                //PORTA5
extern char LCD_RS_BIT;                                            //BIT(5)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RW_PORT;                //PORTA6
extern char LCD_RW_BIT;                                            //BIT(6)

// *** LCD Function *** //
void Init_LCD(void);

void LCD_Display_Off(void);
void LCD_Display_On(void);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LCD_Home(void);
void LCD_Cursor(char row, char column);

void LCD_Cursor_On(void);
void LCD_Cursor_Off(void);
void LCD_DisplayCharacter(char Char);

void LCD_DisplayString_F(char row, char colum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
void LCD_DisplayString(char row,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string);

主程序文件:
/*
欢迎喜欢单片机的朋友一起交流
QQ:343700980
加时注明:“单片机”
*/
#include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void test(const char *s);

void main (void)
{
    //DDRA=0x00;
        unsigned char aa;
        unsigned char bb;
        unsigned char add_x=0x80;                 //GDRAM水平地址
        unsigned char add_y=0x80;                 //GDRAM垂直地址
        float temp = 0.0;
        unsigned char x_low,x_hight;     //定义列地址的高低位指令
    unsigned char Dot_Mask_Buf=0x01;
        int i=0;

        uchar tem,key;
        //LCD_Init();
        //LCD_DisplayCharacter('A');
        //LCD_Init_G();
        //LCD_WriteControl(0x34);
        //LCD_WriteControl(0x80|0x03);
        //LCD_WriteControl(0x80|0x03);
        //LCD_WriteData(0xff);
        //LCD_WriteControl(0x34);
        //lcd_draw_dot(11,11);
        LCD_Fill(0xff);

//这里利用了开发板4键键盘做了下测试
   DDRB=0x00;
    PORTB=0xff;
    while(1)
   {
   tem=PINB;       //读取端口b
   if(tem!=0xf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s_ms(500);   //排除按键抖动和抗干扰
          key=PINB;
          if(key==tem)
            {LCD_Fill(0xff);
           if(key==0x7f)
                   {aaaa(2);}
                   if(key==0xbf)
                   {aaaa(4);}
                   if(key==0xdf)
                   {aaaa(6);}
                   if(key==0xef)
                   {aaaa(8);}
                 }
          }
   }
//这里利用了开发板键盘做了下测试

}

网友:
文件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O定义**/
#define BIT7 0x8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0 0x0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EN_PORT = &POR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DIR_PORT = &DDRD;   //DDRD  0输入  1输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DIR_CTL = &DDRA;    //DDRA  0输入  1输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IP_PORT = &PIN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OP_PORT = &PORT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RS_PORT = &POR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_RW_PORT = &PORTA;
char LCD_EN_BIT = BIT(7);
char LCD_RS_BIT = BIT(5);
char LCD_RW_BIT = BIT(6);

//宏设置
#define SET_LCD_E                *LCD_EN_PORT |= LCD_EN_BIT  //EN=1
#define CLEAR_LCD_E       *LCD_EN_PORT &= ~LCD_EN_BIT //EN=0
#define SET_EN_1          *LCD_EN_PORT |= LCD_EN_BIT  //EN=1
#define SET_EN_0          *LCD_EN_PORT &= ~LCD_EN_BIT //EN=0

#define SET_LCD_DATA      *LCD_RS_PORT |= LCD_RS_BIT  //RS=1
#define SET_LCD_CMD       *LCD_RS_PORT &= ~LCD_RS_BIT //RS=0
#define SET_RS_1          *LCD_RS_PORT |= LCD_RS_BIT  //RS=1
#define SET_RS_0          *LCD_RS_PORT &= ~LCD_RS_BIT //RS=0

#define SET_LCD_READ      *LCD_RW_PORT |= LCD_RW_BIT  //RW=1
#define SET_LCD_WRITE     *LCD_RW_PORT &= ~LCD_RW_BIT //RW=0
#define SET_RW_1          *LCD_RW_PORT |= LCD_RW_BIT  //RW=1
#define SET_RW_0          *LCD_RW_PORT &= ~LCD_RW_BIT //RW=0

//LCD指令宏定义
#define LCD_ON                                0x0C
#define LCD_CURS_ON                        0x0D
#define LCD_OFF                                0x08
#define LCD_HOME                        0x02
#define LCD_CLEAR                        0x01
#define LCD_NEW_LINE                0xC0
#define LCD_FUNCTION_SET        0x38
#define LCD_MODE_SET                0x06

#define LCD_EXTOFF   0x34     // 扩充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define LCD_EXTON   0x36     // 扩充指令集,打开绘图显示

//888888888888888888硬件底层接口88888888888888888888888//
//忙检测
unsigned char LCD_Busy (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CLEAR_LCD_E;

    *LCD_DIR_PORT = 0x00;
        *LCD_DIR_CTL |= LCD_RS_BIT|LCD_RW_BIT|LCD_EN_BIT; //控制端口方向设定

    SET_LCD_READ;
    SET_LCD_CMD;

    SET_LCD_E;

    asm("nop");

    temp = *LCD_IP_PORT;

    CLEAR_LCD_E;

    return temp;
}

//写指令
void LCD_WriteControl (unsigned char CMD)
{
        while (LCD_Busy()& 0X80);

        CLEAR_LCD_E;

        SET_LCD_WRITE ;
        SET_LCD_CMD;

        *LCD_DIR_PORT = 0xFF;

  asm("nop");

        SET_LCD_E;

        asm("nop");

        *LCD_OP_PORT = CMD;

        asm("nop");
        asm("nop");

        CLEAR_LCD_E;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LCD_Busy() & 0X80);                 // Test if LCD Busy

        CLEAR_LCD_E;                                           // Disable LCD

        SET_LCD_WRITE ;                                        // Set LCD to write
        SET_LCD_DATA;                                        // Set LCD to data

        *LCD_DIR_PORT = 0xFF;                        // LCD port output

  asm("nop");

        SET_LCD_E;                                                    // Write data to LCD

        asm("nop");

        *LCD_OP_PORT = Data;                                // Load data to port

        asm("nop");
        asm("nop");

        CLEAR_LCD_E;                                            // Disable LCD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LCD_DIR_PORT = 0x00;                 //的端口想要输入前,要先给端口全置1
  *LCD_OP_PORT = 0xff;
  SET_LCD_DATA;                      //A0置高,示意进行显存数据操作
  SET_LCD_READ;                     //RW置高,示意进行读出操作
  s_ms(10);
  CLEAR_LCD_E;                     //EP先置低,以便后面产生跳变沿
  SET_LCD_E;                      //产生有效的跳变沿
  s_ms(10);
  Read_Data = *LCD_IP_PORT;           //读出数据
  s_ms(10);
  CLEAR_LCD_E;
  return Read_Data;                  //返回读到的数据
}

////////8888888888888888字符操作88888888888888888//////////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Control (LCD_FUNCTION_SET);   //0x38    0011 1000
        asm("nop");
        LCD_WriteControl (LCD_OFF);            //0x08    0000 1000
        LCD_WriteControl (LCD_CLEAR);          //0x01    0000 0001
        LCD_WriteControl (LCD_MODE_SET);       //0x06    0000 0110
        LCD_WriteControl (LCD_ON);             //0x0C    0000 1100
        LCD_WriteControl (LCD_HOME);           //0x02    0000 0010
}

//清屏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Control(0x01);
}

//市焦点回到起始位置
void LCD_Home(void)
{
        LCD_WriteControl(0x02);
}

//在当前焦点输出一个字符
void LCD_DisplayCharacter (char Char)
{
        LCD_WriteData (Char);
}

//通过坐标输出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String_F (char row, char colum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
{
        LCD_Cursor (row, column);
        while (*string)
                LCD_DisplayCharacter (*string++);
}

//通过坐标输出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String (char row,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string)
{
        LCD_Cursor (row, column);
        while (*string)
                LCD_DisplayCharacter (*string++);
}

//字符光标定位
void LCD_Cursor (char row, char column)
{
        switch (row) {
                case 1: LCD_WriteControl (0x80 + column - 1); break;
                case 2: LCD_WriteControl (0x90 + column - 1); break;
                case 3: LCD_WriteControl (0x88 + column - 1); break;
                case 4: LCD_WriteControl (0x98 + column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显示光标
void LCD_Cursor_On (void)
{
        LCD_WriteControl (LCD_CURS_ON);
}

//关闭光标
void LCD_Cursor_Off (void)
{
        LCD_WriteControl (LCD_ON);
}

//关闭LCD
void LCD_Display_Off (void)
{
        LCD_WriteControl(LCD_OFF);
}

//打开LCD
void LCD_Display_On (void)
{
        LCD_WriteControl(LCD_ON);
}

//888888888888888图形驱动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延时程序
void TimeDelay(int Time)
{
        int i;
        if(Time > 0)
        {
                for(i = 0;i < 800;i++)
                {
                }
                Time --;
        }
}
//图形模式初始化
void LCD_Init_G(void)
{
        //LCD 驱动所使用到的端口的初始化(如果有必要的话)
        // LCD_PortInit();
        SET_RS_0;
        TimeDelay(200);
        SET_RS_1;
        LCD_WriteControl(0xaf); //LCD On
        LCD_WriteControl(0x2f); //设置上电控制模式
        LCD_WriteControl(0x81); //电量设置模式(显示亮度)
        LCD_WriteControl(0x1f); //指令数据0x0000~0x003f
        LCD_WriteControl(0x27); //V5 内部电压调节电阻设置
        LCD_WriteControl(0xa2); //LCD 偏压设置
        LCD_WriteControl(0xc8); //Com 扫描方式设置,反向
        LCD_WriteControl(0xa0); //Segment 方向选择,正常
        LCD_WriteControl(0xa4); //全屏点亮/变暗指令
        LCD_WriteControl(0xa6); //正向反向显示控制指令
        LCD_WriteControl(0xac); //关闭静态指示器
        LCD_WriteControl(0x00); //指令数据
        LCD_WriteControl(0x40 +32); //设置显示起始行对应RAM
        LCD_WriteControl(0xe0); //设置读写改模式
        LCD_WriteControl(0x34);
}
//========================================================================
// 绘点函数
//========================================================================
void LCD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dd_x=0x80;                 //GDRAM水平地址
        unsigned char add_y=0x80;                 //GDRAM垂直地址

        unsigned char x_low,x_hight;     //定义列地址的高低位指令
        unsigned char x_low_old=0xff;
        unsigned char x_hight_old=0xff;
        //控制x,y的值
        x = 0x7f&x;
        y = 0x3f&y;

        if(i==0)
        {
                switch(x&0x0f)
  {
     case 0: x_hight = ~0x80;x_low = ~0x00;break;
     case 1: x_hight = ~0x40;x_low = ~0x00;break;
     case 2: x_hight = ~0x20;x_low = ~0x00;break;
     case 3: x_hight = ~0x10;x_low = ~0x00;break;
     case 4: x_hight = ~0x08;x_low = ~0x00;break;
     case 5: x_hight = ~0x04;x_low = ~0x00;break;
     case 6: x_hight = ~0x02;x_low = ~0x00;break;
     case 7: x_hight = ~0x01;x_low = ~0x00;break;
     case 8: x_hight = ~0x00;x_low = ~0x80;break;
     case 9: x_hight = ~0x00;x_low = ~0x40;break;
     case 10: x_hight = ~0x00;x_low = ~0x20;break;
     case 11: x_hight = ~0x00;x_low = ~0x10;break;
     case 12: x_hight = ~0x00;x_low = ~0x08;break;
     case 13: x_hight = ~0x00;x_low = ~0x04;break;
     case 14: x_hight = ~0x00;x_low = ~0x02;break;
     case 15: x_hight = ~0x00;x_low = ~0x01;break;
  }
        }else
                {

        switch(x&0x0f)
  {
     case 0: x_hight = 0x80;x_low = 0x00;break;
     case 1: x_hight = 0x40;x_low = 0x00;break;
     case 2: x_hight = 0x20;x_low = 0x00;break;
     case 3: x_hight = 0x10;x_low = 0x00;break;
     case 4: x_hight = 0x08;x_low = 0x00;break;
     case 5: x_hight = 0x04;x_low = 0x00;break;
     case 6: x_hight = 0x02;x_low = 0x00;break;
     case 7: x_hight = 0x01;x_low = 0x00;break;
     case 8: x_hight = 0x00;x_low = 0x80;break;
     case 9: x_hight = 0x00;x_low = 0x40;break;
     case 10: x_hight = 0x00;x_low = 0x20;break;
     case 11: x_hight = 0x00;x_low = 0x10;break;
     case 12: x_hight = 0x00;x_low = 0x08;break;
     case 13: x_hight = 0x00;x_low = 0x04;break;
     case 14: x_hight = 0x00;x_low = 0x02;break;
     case 15: x_hight = 0x00;x_low = 0x01;break;
  }
}

  add_y = add_y+(y&0x1f);

  if(y>>5)
  {
           add_x = 0x88;
  }

  add_x = add_x+(x>>4);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Control(0x34);
  asm("nop");
  LCD_WriteControl(add_y);          //垂直地址
  LCD_WriteControl(add_x);          //水平地址
  LCD_ReadData();
  asm("nop");
  LCD_WriteControl(0x34);
  x_hight_old = LCD_ReadData();
  x_low_old = LCD_ReadData();
  asm("nop");
  LCD_WriteControl(add_y);          //垂直地址
  LCD_WriteControl(add_x);          //水平地址
  asm("nop");
  LCD_WriteData(x_hight&x_hight_old);
  LCD_WriteData(x_low&x_low_old);
  LCD_WriteControl(0x36);
}

void LCD_Fill(unsigned char dat)                 //填充GDRAM数据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add_x=0x80;                 //GDRAM水平地址
        unsigned char add_y=0x80;                 //GDRAM垂直地址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Control(0x36);//init_lcd12864();
        for(i=0;i<2;i++)
  {
      for(j=0;j<32;j++)
      {
          for(k=0;k<8;k++)
          {
              LCD_WriteControl(0x36);   //打开绘图显示
                                                        asm("nop");
              LCD_WriteControl(add_y+j);          //垂直地址
              LCD_WriteControl(add_x+k);          //水平地址
              LCD_WriteData(dat);
              LCD_WriteData(dat);
          }
      }
      add_x=0x88;
  }

        //LCD_WriteControl(0x30);                          //恢复基本指令集
}

void aaaa(unsigned char x)
{
        int i = 0;
        int j;
        for(;i<128;i++)
        {
                j = sinf(i*(x*_PI/128))*20+30;
                LCD_Point(i,j,0);
        }
}

网友:
有个小问题:
在我调用LCD_ReadData()方法读GDRAM数据时,如果数据为0x00  读出来为0x01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问题:
在我调用LCD_ReadData()方法读GDRAM数据时,如果数据为0x00? 读出来为0x01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 到底是0还是1

网友:
你那些宏定义要加上大括号呀

网友:
顶下; 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可以多实验下;

我都用MCU驱动2.4寸的TFT,关键就靠分析--怀疑--有目的的试验--验证--成功。

网友:
  LCD_WriteData(x_hight&x_hight_old);
  LCD_WriteData(x_low&x_low_old);
似乎有问题?
i=0可用,i=1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