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怎样手工给它添加驱动?

楼主:
    如题,我安装好wince5之前就按好了activesync,结果它立马就连接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操作,就稀里糊涂的也没有连上,现在我再次插上开发板(mini2440)的时候,它就没有提示我要安装驱动程序了,我现在手工给它更改驱动程序的时候老是不行。
    因为,现在的驱动可能安装的不对,导致我的板子和PC连不上,因为正确安装驱动后是这样的,会提示:Anchor USB EZ-Link Cable 已经完成了安装。
现在是我在我的计算机管理器里的 通用串行总线一栏里 找到了 Generic USB Hub 我尝试给它更改驱动(当然是按照手册上提示的路径),结果失败。
    我又在 Windows CE USB Devices 下面给它更改驱动,也是按照手册提示的路径,也失败
请高手支招,请遇到相同问题的友友们给个指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驱动没有装好的原因。

网友:
大家快帮帮忙啊!多谢啦!@~!@~!@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带! 号的 删掉,在重新扫面硬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带! 号的 删掉,在重新扫面硬件试试。
如果那样就好了,可是根本就没有带感叹号的,貌似驱动都正常。

网友B:
是使用的NANDflash启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使用的NANDflash启动的吗?
是的,不过我已经解决啦!@~!@现在可以连接了,而且可以传程序。

网友:
我已经完美解决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http://blog.eeworld.net/krcc_rain/archive/2010/01/06/514034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