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CETK测试问题

楼主:
RT,想在CETK下自定义测试,但是发现在PB里不能创建TUX DLL,不知道哪位大哥做过,告诉小弟下吧~~

网友:
网上有篇博客是介绍CETK配置的
http://blog.eeworld.net/dengxin123/archive/2008/11/18/3330906.aspx
但是没有讲自定义测试的

网友A:
可以啊,我试过了,给个链接按照步骤试试
http://fpgamxd.bokee.com/6148479.html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895503.aspx

网友:
谢谢LS的啊,我试试先

网友:
不过好像只能测试一下驱动是否有加载,至于稳定性可能还要多想想办法

网友:
在wince6中没有找到这个啊
“1. 在 Platform Builder 中,在 File 菜单上单击 New Project or File。
2. 选择 WCE TUX Dynamic-Link Library,键入 TuxTest 作为项目名称,输入一个位置,单击 Workspace Project,然后单击 OK,如下图所示。(实际上,您可以选择任意一个项目类型;对于本文,单击 Workspace Project)。 ”
WCE TUX Dynamic-Link Library这种工程在哪里创建的啊?

网友A:
公司里没有6.0,至于5.0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里没有6.0,至于5.0呵呵

呵呵,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试过了,给个链接按照步骤试试
http://fpgamxd.bokee.com/6148479.html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895503.aspx

MARK,学习下。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啊~~

网友B:
我搞过一下,测试一下子自动退出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搞过一下,测试一下子自动退出了,郁闷。

你是在wince5还是winc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