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POS机一般用哪家的ARM芯片!

楼主(2010-01-19):
POS机一般用哪家的ARM芯片!
RT,
想请教各位达人,
POS机一般选用哪家的ARM芯片?
芯片
POS机

网友A:
哪家都可能...还可能不是ARM

网友B:
首先POS由很很多,种类太多了
不知楼主 问的是哪类POS机?银联POS?
我一个兄弟做银联POS机,用的是三星的2410、2440(三星的ARM9),
还有做食堂用的小型消费POS机,用的NXP的ARM7。当然此类POS较简单,也有用单片机

网友C:
楼主 这要看的要求了 功能成本 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D:
做POS 的一般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E:
你熟悉哪个就用哪个呗?

网友F:
POS机用X86的比较多,操作系统就是WIN LINUX甚至DOS.

网友G:
帅卡的机器啊,那ATM里面用的是什么型号的AR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