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程序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应用程序

楼主:
首先我肯定平台选择没有问题,我选择的是ARMV4I。
我采用静态连接MFC。

就是我昨天修改了一些东西以后出现了这个问题,修改以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而且现在运行老版本也是可以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修改了什么东西?
很可能是 你SDK和设备不一致。

网友:
应该是SDK的问题.
或者rebuild一下.

网友A:
REBUILD了好几次了。我快崩溃了。
我就改了一些逻辑,然后有一个地方加了try catch。
其他的没有该什么东西,而且模拟器上都是正确地。

网友:
想想自己修改了什么?

另外以前的有备份吗? 先复原试试吧

网友:
平台和SDK一致吗?改什么了?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有一个半个月前的版本,再编译可以运行。
我先比较一下两个版本吧。

网友:
是用vs直接部署的吗?如果不是,直接部署一下试试

网友:
对比两个版本,看看有什么不同?

有可以运行的,解决起来就不难啦!

网友:
静态连接MFC需要将相应的动态库core32.dll放进应用程序文件夹之内,动态链接则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BUILD了好几次了。我快崩溃了。
我就改了一些逻辑,然后有一个地方加了try catch。
其他的没有该什么东西,而且模拟器上都是正确地。

这么看来,说明你的系统图不支持try catch。
OS是你自己定制的吗?看看Core OS-C Libraries and Runtimes下的
C++ Runtime Support for Exception Handling and Runtime Type Information
有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
就是try catch的问题。
删掉就可以了。

系统是定制的,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BUILD了好几次了。我快崩溃了。
我就改了一些逻辑,然后有一个地方加了try catch。
其他的没有该什么东西,而且模拟器上都是正确地。
这么看来,说明你的系统图不支持try catch。
OS是你自己定制的吗?看看Core OS-C Libraries and Runtimes下的
C++ Runtime Support for Exception Handling and Runtime Type Information
有没有添加进来。

一般定制的系统里面是不带C++异常组件的,占内存,浪费空间,所以在wince程序设计里面推荐用win32的异常处理代替c++异常处理,增加程序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