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应用XBYTE读写DS12B887

楼主:
总线方式连接51单片机和DS12B8,
其中CS片选段连接到译码器74HC154的Y0
74HC154的地址线A\B\C\D连接到P2_3、P2_4、P2_5、P2_6
晶振频率为 6 MHz;

那位高人指导的读写下,用XBYTE 方式读写DS12B887的时、分、秒,谢谢!刚学单片机。

网友A:
DS12B887和单片机的接口是什么?串口?IIC ,SPI UART?还是并口?用io连接?

你的单片机的154译码器,貌似和上面的DS12B887没什么关系,除了译码提供cs信号之外。还有,你所说的XBYTE方式读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2楼,
谢谢你,刚来不知道怎么描述了,这里好像不能上传图片?

#1楼 得分:0回复于:2010-05-13 14:24:10DS12B887和单片机的接口是什么?串口?IIC ,SPI UART?还是并口?用io连接?

你的单片机的154译码器,貌似和上面的DS12B887没什么关系,除了译码提供cs信号之外。还有,你所说的XBYTE方式读写是什么意思?

连接
数据口直接连接P0口,是并口方式,(接了上拉电阻的)
单片机准备用总线方式操作。所以74HC154用做地址译码器,
单片机的RD连接DS12b887的DS
单片机的WR连接DS12B887的R/W
单片机的ALE连接DS12b887的AS

我主要是想学习下总线方式下单片机XBYTE宏定义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12B887和单片机的接口是什么?串口?IIC ,SPI UART?还是并口?用io连接?

你的单片机的154译码器,貌似和上面的DS12B887没什么关系,除了译码提供cs信号之外。还有,你所说的XBYTE方式读写是什么意思?

谢谢你,刚来不知道怎么描述了,这里好像不能上传图片?

连接
数据口直接连接P0口,是并口方式,(接了上拉电阻的)
单片机准备用总线方式操作。所以74HC154用做地址译码器,
单片机的RD连接DS12b887的DS
单片机的WR连接DS12B887的R/W
单片机的ALE连接DS12b887的AS

我主要是想学习下总线方式下单片机XBYTE宏定义的用法,

网友:
没看过DS12b887的资料,假如DS12b887的时间信息存储在线性的存储器上,你所说的方案,可以实现的。不过,各个信号的有效电平你要看看。比如读写是什么电平有效,与单片机 xdata操作外sram的电平时序是否一致。不过还有一点就肯定要添加的,就是每次读写前,你都要使能CS,控制下P2的那几个口,让154选择DS12b887。

网友: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XBYTE实际上相当于对IO口的操作

网友:
The XBYTE macro allows you to access individual bytes in the external data
memory of the 8051. You may use this macro in your programs as follows:
rval = XBYTE [0x0002];
XBYTE [0x0002] = 57;
to read or write the contents of the byte in external data memory at address
000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