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克隆的BSP

楼主:
我在WINCE5.0下克隆了自带的2410的BPS
因为操作的有点问题 想把克隆的BPS删掉
应该怎么操作 才能删掉PB在新建工程时关于这个新BSP的选项

网友:
在platform文件夹下删除,并且找到你创建BSP名称的CEC文件也删除,不知道能不能行。
没找到PB5.0下的manage cotalog item选项。

网友:
platform下的删了  CEC也删了 依旧存在

网友A:
删除CEC即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CEC即可呵呵

正解!!

网友:
删了cec文件  Catalog中关于新BPS的内容已经没有了
但是在新建工程的时候 选择支持的处理器类型那里还有有自己克隆的那个东西
怎么能删掉那个东西

网友B:
WinCE5.0下的cec文件好像有两个,一个在BSP目录下,
另外一个在Public的某目录下,建议你查看一下Public下的是否还在。

你也可以在File菜单下通过manage cotalog item Remove掉某B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5.0下的cec文件好像有两个,一个在BSP目录下,
另外一个在Public的某目录下,建议你查看一下Public下的是否还在。

你也可以在File菜单下通过manage cotalog item Remove掉某BSP。

多谢 在在File菜单下通过manage cotalog item 删掉了cec 恢复正常
只在Public目录下删除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