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如何导出bsp安装包

楼主:
如题  5.0 中可以通过platform-->export wizard进行导出, 可6.0种却没有类似指令,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BSP安装包,,不大明白,有吗?学习,收藏~~~

网友:
你是指sdk吧

网友:
6.0 简化了这个步骤。。
BSP包 只需要按照MS的 格式 PB就能识别。。不像PB5要指定.cec

网友:
是BSP的安装包,不是SDK的安装包。安装此SDK后会自动安装哪些Platform下的sources文件的,无须再拷贝的阿

网友:
理解楼主的需求,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类似于DeviceEmulator的BSP安装包一样

网友A:
PB6.0已经不支持这个功能了,只需要将BSP目录拷贝到Platform目录下即可。

如果真想做,可以用第三方的制作软件安装包的工具如Advanced Installer,前两天我刚用了一下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6.0已经不支持这个功能了,只需要将BSP目录拷贝到Platform目录下即可。

如果真想做,可以用第三方的制作软件安装包的工具如Advanced Installer,前两天我刚用了一下这个,很不错的。

是的,你只要把BSP目录拷贝到platform目录下,它会自动识别,前提你要有SMDKXXXX.pbcxml文件,类似于以前的SMDKXXXX.pbxml文件
不过我在网上也见过安装包的形式,友善现在官网也提供了,还有朋友上次给我传了一个HFRK_wince600_BSP,也是一个安装包的形式。
如果LZ真要做成安装包的形式,参考下LS老牛的建议吧!

网友:
已经搞定,多谢各位的帮助。接贴散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