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用程序直接操作NandFlash的问题

楼主:
因项目需求,要给应用程序提供一个直接操作NandFlash的接口,小弟在网上找到些直接操作Flash的文章,按照上面试了下,
m_hFmd = CreateFile(_T("DSK1:"),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运行这句话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信息,打印出来就是“指定的网络资源或设备不再可用。”

注册表里有关NandFlash的信息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Folder"="NAND Flash"
    "Name"="FLASH Disk Block Devic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MountHidden"=dword:0
    "MountAsROM"=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MSFlash"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LoadFlags"=dword:0
    "Order"=dword:0

请教高手~~~

网友A:
flash没有指给 DSK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没有指给 DSK1:a

怎么指给“DSK1:”继续请教

网友B:
FMD层做好接口,应用程序才可以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D层做好接口,应用程序才可以调用。

那总要像打开流接口那样,先打开,然后才能操作吧。。。。。

网友C:
首先,保证 DSK1 在flash驱动及分区信息中存在、并正确。

网友C:
其次,能否像流驱动 一样操作,要看flash驱动提供了这部分流操作接口没?

如果提供,则可以按流驱动来操作;否则要修改驱动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保证 DSK1 在flash驱动及分区信息中存在、并正确。

这一部分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次,能否像流驱动 一样操作,要看flash驱动提供了这部分流操作接口没?

如果提供,则可以按流驱动来操作;否则要修改驱动才行的。

驱动中提供了一个接口:FMD_OEMIoControl()

网友:
{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网友:
我的可以,呵呵。你估计你的SD卡的driver和nand 的重名了。

网友:
改下试试~~嘿嘿~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SFlash]
    "Dll"="nand.dll"
    "Prefix"="DSK"
    "Index"=dword:1
    "Order"=dword:4
这里Index是几就createfile几,但是很少有人用0吧,不知道0行不行,另外NAND.DLL驱动中有DSK_OPEN这样的函数吗?要有这样的函数才可以

网友:
你在有SD卡在的时候能成功是因为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MMC_Class\High_Capacity]
  "Dll"="SDMemory.dll"
  "Prefix"="DSK"
即使这里没指定INDEX值,估计是因为你的注册表中有关DSK项都没有指定INDEX值,所以系统在这里就默认将SD卡的设置为INDEX为1,所以会成功,当没有SD的时候找不到相应的盘符也就不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m_hFmd = CreateFile(_T("DSK1:"),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把这个DSK1改成DSK0

出现错误提示“指定的网络资源或设备不再可用。 ”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multi-bin的原因,我切换回非multi-bin的话,就可以打开了,现在还没有找到为什么呢,multi-bin添加到kernel.bin的文件列表是:
nk.exe
kernel.dll
coredll.dll
k.coredll.dll
oalioctl.dll
filesys.dll
fsdmgr.dll
mspart.dll
romfsd.dll
binfs.dll
boot.hv
k.fpcrt.dll
ceddk.dll
nand.dll
device.dll
devmgr.dll
regenum.dll
busenum.dll
pm.dll
pmext.dll
wince.nls
探讨中

网友:
奇怪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