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驱动问题,cpu(80接口)转rgb接口的方法

楼主(2009-11-20):
lcd 驱动问题,cpu(80接口)转rgb接口的方法
爱普生今向我们推荐了一个控制器S1D13775BGA,他们说用他们的IC可以支持WVGA(800*480)的屏;不知有没哪位大侠做过?
爱普生
控制器
接口

网友A:
NO,没做过,帮顶

网友B:
具体没用过S1D13775BGA控制器,但好像不影响你的使用。只是将以前的80接口变成RGB接口,这主要取决于你的CPU是否有LCD controller模块,如果CPU中有LCD controller应该同时支持RGB和80接口,只要根据CPU的datasheet设置相关寄存器即可。但如果你的CPU没有LCD Controller接口,你以前是用总线方式点亮LCD的话,那么是用不了RGB接口的屏的。

网友:
上面说的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你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解决CPU和S1D13775BGA之间的控制的通信,单纯RGB接口的驱动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C: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在爱普生的支持下我们已用6235+S1D13775点亮了我们3.6inch Sharp的WVGA屏;
现我同事正在改MI,听说全屏(800*480)大小播放片片时速度很慢,不知各位有没有相关数据,但听爱普生的同志讲他们还有特别的方法提高播放片片的帧率。下周我们有可能就有结果了。。。。。

网友D:
没做过友情帮顶!

网友E:
一直用的RGB模式,不过播放视频没做过。

网友F(2010-03-26):
不知楼主是哪个手机公司?我们是EPSON的代理商,可以提供S1D13775相关的支持,包括样品和批量供货。如需要,可以联系:linbaom@hotmail.com, 林'R/15920090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