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2440一定要买JLINK吗

楼主:
我想从头自学嵌入式,就在网上买了套MINI2440开发板,那个店主说调试要用到并口,我的电脑没有并口,一定要买那个JLINK吗,要180元,好贵。。。

网友:
180元其实也不算很贵,不过好像有不到100的,嫌贵就再找找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买JLINK。MINI2440有NOR和NAND FLASH,你可以在NOR模式启动下对NAND烧写。除非你把NOR里边的程序弄坏了,才需要并口,MINI2440好像建议一般情况下不要对NOR进行操作,所以你可以不用买JLINK。估计那个店主是忽悠你的,JLINK V8最便宜的才90包邮。

网友:
JLINK V8我买的加邮费80,还带转接板。
不过如二楼所说,如果不清NOR的话是不用JTAG相关工具的。

网友:
一般还是买个JLINK方便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买个 便宜点的JLINK,这样你会方便,而且无后顾之忧,
想对NOR进行任何操作 也完全可以。

网友:
买了 调试方便点

网友:
谢谢大家,那我去看看JLINK V8

网友:
找到了一个使用Jlink V8调试MINI2440带字幕的视频教程,分享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

网友:
找到一个使用Jlink V8调试MINI2440带字幕的视频教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

我也准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