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分,让我费解的延时函数

楼主:
/****************************
//延时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tt;
      for(tt = 0;tt
      for(tt = 0;tt

      return ;
}

采用的是CC2430芯片,32M晶振,大概测了一下,Delay(1);竟然用了1us多一点

书上了资料说:CC2430/CC2431 增强型8051 内核使用标准8051 指令集,具有8 倍的标准8051 内核的性能。每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而标准8051 中是12 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

但是理论数据与实际运行的时间不符啊,为什么呢?应该怎么精确计算呢?

网友A:
这个是有跳转的吧。应该换成汇编指令算时间。

网友:
在CE下,要实现LZ想要的精确度比较困难。

因为除了晶振的精确时间外,还有系统执行的时间,所以在应用层得到的精确度不太可靠。

网友:
要用专门的仪器查一下

网友B:
如果有异步事件,比如中断,怎么办? 所以要想时间确定,如果可以,至少需要把这段代码座做为临界段处理。

网友:
32MHz, 单时钟周期,一个周期31.25nS, 32个时钟周期=1uS。

这个延时程序,编译后(Keil C8.08)本身有16个汇编指令,按照平均 1指令=2时钟周期 来计算,正好32个时钟周期,正好1uS

算上肯定会多出的:入口保存、出口恢复指令,还要略多一点点。

     8: void usDelay(unsigned char n)
     9: {
    10:     unsigned char tt;
    11:       for(tt = 0;tt C:0x0040    E4       CLR      A
C:0x0041    FE       MOV      R6,A
C:0x0042    EE       MOV      A,R6
C:0x0043    C3       CLR      C
C:0x0044    9F       SUBB     A,R7
C:0x0045    5003     JNC      C:004A
C:0x0047    0E       INC      R6
C:0x0048    80F8     SJMP     C:0042
    12:       for(tt = 0;tt     13:
    14:       return ;
C:0x004A    E4       CLR      A
C:0x004B    FE       MOV      R6,A
C:0x004C    EE       MOV      A,R6
C:0x004D    C3       CLR      C
C:0x004E    9F       SUBB     A,R7
C:0x004F    5003     JNC      C:0054
C:0x0051    0E       INC      R6
C:0x0052    80F8     SJMP     C:004C
    15: }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很好哦,不过自己还是不太会做这个....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跳转的吧。应该换成汇编指令算时间。

具体不知道怎么实现,哎,还要加油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异步事件,比如中断,怎么办? 所以要想时间确定,如果可以,至少需要把这段代码座做为临界段处理。

这个应该考虑

网友C:
要实现精确定时,就必须做到:

对汇编极其熟悉,这样才能根据编译的结果,去判断延时函数到底需要执行多长时间。

对系统的函数调用机制极其熟悉,才能知道调用前、调用后分别多用几条代码做额外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的处理。

调用延时之前要禁止所有中断,之后再使能需要的中断,确保延时中不会被中断打断,造成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精确定时,就必须做到:

对汇编极其熟悉,这样才能根据编译的结果,去判断延时函数到底需要执行多长时间。

对系统的函数调用机制极其熟悉,才能知道调用前、调用后分别多用几条代码做额外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的处理。

调用延时之前要禁止所有中断,之后再使能需要的中断,确保延时中不会被中断打断,造成失控。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跳转的吧。应该换成汇编指令算时间。

具体不知道怎么实现,哎,还要加油学习啊~~

shuiyan说的太好了,没有补充了

但是我有疑问,如果你在操作系统下使用这种延时函数,比如wince下,在延时期间关闭中断,那么会严重影响wince系统的性能吧
shuiyan前辈进来说说啊。我看有些人在wince下真这么做,我觉得非常不合理,我觉得在操作系统下应该使用定时器来延时比价合适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精确定时,就必须做到:

对汇编极其熟悉,这样才能根据编译的结果,去判断延时函数到底需要执行多长时间。

对系统的函数调用机制极其熟悉,才能知道调用前、调用后分别多用几条代码做额外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的处理。

调用延时之前要禁止所有中断,之后再使能需要的中断,确保延时中不会被中断打断,造成失控。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

如果需要特别精确,那只能专门使用一个芯片,用来计时,哈哈~~

那这样看来,只能用定时器中断简单一些,还现在就改程序,郁闷~~

网友:
大家还有好的想法么?
对了,在avr GCC的函数库中包有个非常有用的精确延时函数,

但是我的环境是IAR,不能使用....

网友:
等我把DS18B20的程序写好了,就结贴,希望越快越好.....

网友C:
GCC AVR是开源的,可以找到源码的。不过你得懂avr的相关寄存器才能看的懂。

DS18B20以前一直用汇编写的,因为在C里面对1-Wire的时序不好控制,尤其是任务多的情况下。

还是用定时器吧,定时小点,尽量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GCC AVR是开源的,可以找到源码的。不过你得懂avr的相关寄存器才能看的懂。

DS18B20以前一直用汇编写的,因为在C里面对1-Wire的时序不好控制,尤其是任务多的情况下。

还是用定时器吧,定时小点,尽量精确。

自己用定时器做了一个,效果不好,可能是代码有问题,有没有好一点的代码分享一下?

网友:
cc2430太难控制了,我改用at89c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