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C51单片机计算结果A=120,B=63,MUL AB

楼主(2009-11-20):
显示C51单片机计算结果A=120,B=63,MUL AB
怎样把这样的结果显示出来。简化,就256放进了A,B,(高)B=00000001,(低)A=00000001。把256这三个数显示出来
计算

网友A:
先把AB算出256放进一个变量中,再用除余法.256%100,256%10,256%1

网友B:
我就是不知怎样把这个256存入变量,如果我就把高位存R1,低位存R2
R1 R2 :R1R2是256,变二进制就是100000001。。256是不是应该为R1R2R4,三个寄存器
R3 :R3是56。。。。..................要用两个
————
B1 A1 R2R3
B2 A2 R1R3
---------------
B2(B1+B2)A1

网友C:
A=120,B=63,MUL AB 经过一个MUL运算 就会把乘积的低位放在A中,高位放在B中
把高位存入R1 MOV R1,B
把低位存入R2 MOV R2,A

网友D:
一直用C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