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下取 SD 卡的路径

楼主:
wince 5.0 下取 SD 卡的路径

FindFirstFlashCard 这个函数 在 不支持CE
还有一个 FindFirstStore 说是支持但,需要Storeapi.lib 而我这竟然没有。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只需要得到SD 卡的根目录。就成。。
怎么做。。大家帮忙啊。。

网友:
咋没有人回啊。。

网友:
我们是在SD卡的驱动中就把路径设置好的,没试过如何通过函数来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帮顶下。

MARK.

是啊。。
那一般应用层。。想得到当前sd 卡的根目录。。咋做啊。。
我看。。还有说在注册表里直接取的。。
路径是这个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Memory
下边的 Folder 这个键。
我到是取了。。可没取着。。应该是没有这个键或这些个项。。

网友:
我晕
引用错了。。
。。上边的话是对Veabol的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友情帮顶下。

MARK.

是啊。。
那一般应用层。。想得到当前sd 卡的根目录。。咋做啊。。
我看。。还有说在注册表里直接取的。。
路径是这个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Memory
下边的 Folder 这个键。
我到是取了。。可没取着。。应该是没有这……

有些BSP是没有这项,应该还是有函数取路径的,只是我不了解。

网友:
现在我主硬写了一句了。。
L"\\Storage 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