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应用程序安装请教

楼主:
魅族安装应用程序是这么做的。

四、发布应用程序

网友:
安装的时候,除了会向注册表写东西外,还应该会向windows文件夹copy东西的,可能你的文件系统要做成基于ROM 的形式吧,将文件系统挂接到外部存储器看看,我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魅族安装应用程序是这么做的。
你的是魅族的吗?没用过。

"ExecFileName"="\\windows\\Calculator.exe" ;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路径
windows下是在RAM下,掉电应该是会丢失的。

安装cab到我的机器,不知道安装到哪里了?是flash吗?

还有各位的加密一般是用什么方法?
我们是用类似FS8826的芯片和FPGA来加密的

网友:
据我所知手机,GPS的一般都是用类似FS8826芯片来加密的吧。AES-128
不考虑pcb体积的话,可以加FPGA来自己加密。

网友:
\\windows\\Calculator.exe 这个程序没了。
安装程序除了会写注册表(用HIVE可保存),还会向\windows下复制文件。

重启后注册表信息没丢,但是\windows下信息就丢了。

要实现\windows下数据不丢,就得实现ROM版本,即将系统根目录(root)映射到flash剩余空间(一般分区成FAT),对系统目录所做的所有改动都会在flash上保存下来。

网友:
学习了。

哦,记得以前我弄过rom文件系统,放在桌面都不会丢失,
这样的代价就是nand flash盘符不见了。

你们效果怎么样?

网友:
要实现\windows下数据不丢,就得实现ROM版本,即将系统根目录(root)映射到flash剩余空间(一般分区成FAT),对系统目录所做的所有改动都会在flash上保存下来。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方法可以在下次开机的时候自启动吗?通过设置注册表或什么的。

完全可以的。

网友:
设置好后每次开机都这样。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就是将FAT分区的东西删掉,但是BINFS镜像不会有改动,就相当于格式化NAND后重烧镜像。

的确看不到nand盘符,因为此时系统层映射到nand的一个分区上了,相当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
多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程序安装后,图标如何才能出现在控制面板上,我看见有些人就是可以的。

如何做到的,各位可知道?

网友:
要实现\windows下数据不丢,就得实现ROM版本,即将系统根目录(root)映射到flash剩余空间(一般分区成FAT),对系统目录所做的所有改动都会在flash上保存下来。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windows下数据不丢,就得实现ROM版本,即将系统根目录(root)映射到flash剩余空间(一般分区成FAT),对系统目录所做的所有改动都会在flash上保存下来。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我弄过,你看MSDN即可。

我忘记写博客了,蛮简单的,选上rom file system
然后在注册表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程序安装后,图标如何才能出现在控制面板上,我看见有些人就是可以的。

如何做到的,各位可知道?

这个大家讲讲。我先百度先

网友D:
我实现过,gooogleman就是从你blog你学到的,我测试过了,的确可以,把网址给你吧!你是转载的,估计你忘了,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1/06/3721731.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实现过,gooogleman就是从你blog你学到的,我测试过了,的确可以,把网址给你吧!你是转载的,估计你忘了,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1/06/3721731.aspx

这个程序是在PB环境下开发的,我现在要实现EVC/VS2005 下开发的也能这样,是怎么做的?

我记得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实现过,gooogleman就是从你blog你学到的,我测试过了,的确可以,把网址给你吧!你是转载的,估计你忘了,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1/06/3721731.aspx

这个程序是在PB环境下开发的,我现在要实现EVC/VS2005 下开发的也能这样,是怎么做的?

我记得挺复杂的。

看了一下网上的文章,使用EVC等弄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