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加了WIFI 后能访问WAP ,但是访问不了www,是什么回事?

楼主:
如题。

网友:
是缺少组件,还是网络参数设置不对呢?

网友A:
可能是浏览器标识不对, ie.reg 下有浏览器标识键, 默认的浏览器标识可能导致服务器判断你是移动设备上网,自动转到wap网页

网友:
说说你都加了什么组件吧。。

网友:
有怀疑,为什么不自己检查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浏览器标识不对, ie.reg 下有浏览器标识键, 默认的浏览器标识可能导致服务器判断你是移动设备上网,自动转到wap网页

这跟上wap和www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浏览器标识不对, ie.reg 下有浏览器标识键, 默认的浏览器标识可能导致服务器判断你是移动设备上网,自动转到wap网页

能说说是哪个标识键吗,我找了几个貌似的ie.reg参数修改都没搞定。刚开始建立工程的时候,确实选择了移动设备!

网友:
当我在浏览器中输入www.163.com时,弹出对话框说

不能下载来自3g.163.com的内容

好像是域名解析的时候把WWW替换成3g了.

不太懂网络的东西,请大家指点!

网友:
原因原来是163首页页面太大,换baidu就上了。缓存不够!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