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wince开发学习方法,敬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各位高手,我刚开始学习wince开发,买了2440的开发板,但现在发现出从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才刚刚学了两个月,没有什么好说的,也希望楼下给点意见

网友:
如果基础好 就从bootloader看起
如果基础一般 从流接口看起
如果基础不太好 就找本书看看CE结构 跟着范例写一写

如果做APP的话,就无所谓了,CE和桌面差别不大,看书跟着做范例效果最好

网友:
多谢两位的指点,希望大家都来关注

网友A:
看书,推荐几本本经典的书籍:
Programming Windows CE
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原书第4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推荐几本本经典的书籍:
Programming Windows CE
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原书第4版)
……

这2本都是 应用层的。
第一本不用说,
《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翻过几次,很多都是翻译MSDN 例子也都是上面的。
何宗健的《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作为入门书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多看看达人的博客吧,他们也是菜鸟走过来的~~~~

网友:
宗健的《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作为入门书
多看博客

网友:
Windows CE 嵌入式系统 + Windows CE 6.0 开发者参考 + 论坛
我是新来的菜鸟。

网友:
达人的Blog给几个啊
我好观摩

网友:
有没有达人的BLOG啊,一起学习。

网友:
eeworld论坛就是个好地方,很多高手在这里转圈的,随便碰到其中一个的话,都能帮你好多!先学着改驱动、再编译、再在开发板上跑,只有不断地动手你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提出并解决更多的问题、才能一步步取得进步。我学CE半年了,貌似没有看过什么书,虽然也没取得像样的成绩,但是多少还是了解了一点CE的皮毛。动手试,我觉得是不错的办法呀,呵呵...高手们可千万别抽我啊,我也就随便说说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人的Blog给几个啊
我好观摩

ARM-WINCE大侠的BLOG比较强呢,推荐。http://blog.eeworld.net/nanjian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