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三极管可以放大直流吗?

楼主:
如题

网友A:
楼主题目不够明确.所谓单个,是否连电阻也没有?
要放大直流,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但同时为了保证功能及电路稳定,需要一些电阻,电容等.

网友:
三极管既能放大交流信号,也能放大直流信号。

在交流放大电路中,一般只需用电容隔开直流就可取得放大了的交流信号。

但在直流放大器中,由于工作电流是直流,放大的信号也是直流,而且还要防止外界的干扰,情况要复杂得多,因此一般都用稳定性良好的差分电路来担任。

网友:
楼主可以好好看看这个:
http://www.dzsc.com/dzbbs/20070201/20076521342318743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题目不够明确.所谓单个,是否连电阻也没有?
要放大直流,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但同时为了保证功能及电路稳定,需要一些电阻,电容等.

当然可以有电阻,电容等了

网友:
看看模电的前两三章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看你怎么用了。比如你要5V放大到10V呵呵,那你的供电电源至少要到10V以上

网友:
从本质上说来它根本就不区分直流和交流

网友: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