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erial 的问题

楼主:
将usb设备口作为串口使用
1.PC端如果不按照同步软件能否与wince通信?
2.如果安装了同步软件,同步软件能否同步上?如果能,那么在usb作为串口被使用的时候能否同步上?
3.这种串口的速度最快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补充一下,平台是s3c6410  wince6.0

网友A:
1.不装同步软件,也可以通过USB与PC通讯,不过是当成串口进行读写的。
2.安装同步软件,WinCE也支持同步的话,自然就可以同步上了。USB作为串口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步上的。不过,如果同步上,可以通过RAPI或者socket进行通讯了。
3.这种串口的速度大概是每秒4K字节左右,当时采用的是2410的平台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装同步软件,也可以通过USB与PC通讯,不过是当成串口进行读写的。
2.安装同步软件,WinCE也支持同步的话,自然就可以同步上了。USB作为串口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步上的。不过,如果同步上,可以通过RAPI或者socket进行通讯了。
3.这种串口的速度大概是每秒4K字节左右,当时采用的是2410的平台测试的。

学习啦,MARK,

帮顶下。

网友:
记得有的开发板上面USB 就是作为一个串口,也能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装同步软件,也可以通过USB与PC通讯,不过是当成串口进行读写的。
2.安装同步软件,WinCE也支持同步的话,自然就可以同步上了。USB作为串口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步上的。不过,如果同步上,可以通过RAPI或者socket进行通讯了。
3.这种串口的速度大概是每秒4K字节左右,当时采用的是2410的平台测试的。

谢谢!
同步上后能用socket通信?不支持RNDIS可能吗?RAPI我倒是试过。不过需要同步软件支持。
不好之处在于同步软件可以直接看到wince内部目录的东西。这让我很不爽,因为我担心产品出去遭到破坏。

速度方面既然作为串口,那么是否能支持115200的波特率,还有再快的吗?印象中我没见过更快的串口。
而且这个cpu无关吧,虽然现在用的是64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装同步软件,也可以通过USB与PC通讯,不过是当成串口进行读写的。
2.安装同步软件,WinCE也支持同步的话,自然就可以同步上了。USB作为串口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步上的。不过,如果同步上,可以通过RAPI或者socket进行通讯了。
3.这种串口的速度大概是每秒4K字节左右,当时采用的是2410的平台测试的。

谢谢!
同步上后能用socket通信?不支持RNDIS可能吗?RAPI我倒是试过。不过需要同步软件支持。
不好之处在于同步软件可以直接看到wince内部目录的东西。这让我很不爽,因为我担心产品出去遭到破坏。

速度方面既然作为串口,那么是否能支持115200的波特率,还有再快的吗?印象中我没见过更快的串口。
而且这个cpu无关吧,虽然现在用的是6410.
串口的速度最快应该就是115200波特率,在DNW的设置窗口中晓习的,嘿嘿。

网友:
不过dnw0.6下载nk可是很快的。

网友C: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将usb设备口作为串口使用
2.如果安装了同步软件,同步软件能否同步上?如果能,那么在usb作为串口被使用的时候能否同步上?
这个跟板子中的USB类型设置也有些关系,如果USB类型为HOST类型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同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将usb设备口作为串口使用
2.如果安装了同步软件,同步软件能否同步上?如果能,那么在usb作为串口被使用的时候能否同步上?
这个跟板子中的USB类型设置也有些关系,如果USB类型为HOST类型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同步上。

USB HOST 能做串口?不是从USB口才可以吗?

网友:
波特率越高,串口传输速度就越快

CE上最高只能支持115200

网友A:
usb模拟的串口,波特率上限应该不止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装同步软件,也可以通过USB与PC通讯,不过是当成串口进行读写的。
2.安装同步软件,WinCE也支持同步的话,自然就可以同步上了。USB作为串口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步上的。不过,如果同步上,可以通过RAPI或者socket进行通讯了。
3.这种串口的速度大概是每秒4K字节左右,当时采用的是2410的平台测试的。

谢谢!
同步上后能用socket通信?不支持RNDIS可能吗?RAPI我倒是试过。不过需要同步软件支持。
不好之处在于同步软件可以直接看到wince内部目录的东西。这让我很不爽,因为我担心产品出去遭到破坏。

速度方面既然作为串口,那么是否能支持115200的波特率,还有再快的吗?印象中我没见过更快的串口。
而且这个cpu无关吧,虽然现在用的是6410.
串口的速度最快应该就是115200波特率,在DNW的设置窗口中晓习的,嘿嘿。

我也用115200做过usb当串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将usb设备口作为串口使用
2.如果安装了同步软件,同步软件能否同步上?如果能,那么在usb作为串口被使用的时候能否同步上?
这个跟板子中的USB类型设置也有些关系,如果USB类型为HOST类型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同步上。

谦虚学习

网友D:
activesync就是一种将USB设备虚拟成为串口的一种手段,所以你说的肯定是能同步上的。
至于速度方面,虚拟虚拟肯定只是一种发数据的手段,如果是普通的串口只是因为硬件的速率跟不上,但是要是实际的设备是个USB设备,肯定会速度会大大的提高,跟一般使用USB设备的速率差不多的,虚拟的那个串口只是负责把数据送给USB设备,当然有多少数据只要在USB设备承受的范围之类就能发送。

举个例子吧,GPRS是一个纯的串口设备,而现在的3G模块很多都是USB设备,当然我们操作3G模块的时候都是模拟USB设备为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模拟的串口,波特率上限应该不止115200.

我也希望是啊,但是没见过比这高的。不过波特率没见过有更高的定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tivesync就是一种将USB设备虚拟成为串口的一种手段,所以你说的肯定是能同步上的。
至于速度方面,虚拟虚拟肯定只是一种发数据的手段,如果是普通的串口只是因为硬件的速率跟不上,但是要是实际的设备是个USB设备,肯定会速度会大大的提高,跟一般使用USB设备的速率差不多的,虚拟的那个串口只是负责把数据送给USB设备,当然有多少数据只要在USB设备承受的范围之类就能发送。

举个例子吧,GPRS是一个纯的串口设备,而现在的3G模块很多都是USB设备,当然我们操作3G模块的时候都是模拟USB设备为串口。

3G模块里面怎么设置波特率的呢?

网友:
可以不用设置波特率吧。。。因为你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串口

网友:
前2个问题做了实验如sunrain_hjb说的一样。
至于速度,我用了一下115200的波特率可以正常工作。

后来看了下波特率的定义,有个BAUD_USER,不知道这个设置到底波特率是何几?
或者说,这种情况下如unsway123说的,可以不用理会波特率这些东西,直接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直接通信?

网友:
我试过用串口调试助手操作USB转的串口,不管我在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哪个波特率都可以正常通信,所以应该是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