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经常被问到的关于显示JPG图片的。

楼主:
是WINCE5的SDK,用IImagingFactory    IImage接口,
报错是
dcdv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LSID_ImagingFactory
dcdv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ImagingFactory
我已经加了
#include   "imaging.h "
#include   "initguid.h "
还有Imaging.lib,就是过不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高手指教,

现在只是想在WINCE5上显示JPG,整了几天都没整出来,郁闷坏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显示JPG的方法?

网友:
如果只是想顯示jpg, 到codeprojects上去下個例子來看看即可.

网友:
确定SDK支持图片的显示?

网友:
我用得是WINCE5.0的SDK啊,微软官网下的,按说应该可以,网上看了很多范例,
不知道为什么到我这里还是不行,因为刚开始接触WINCE很多地方不清楚,

网友:
那就用CXImage吧

网友:
CXImage研究了半天,还是不会用,哪位大侠给小弟指导一下,告诉些思想也行啊

网友:
微软网站上下载的SDK(模拟器)是不支持Imaging的,需要用PB定制的

网友:
to:icesoft2000
我们是在别人的CE平台上写应用程序,这么说的话,如果系统本身不支持,我们就只能自己找其他方法了?

网友A: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CE5本身不支持,MS提供了IImagingFactory    IImage接口是可以用的,之前报的那个错误是包含文件顺序搞错了,另外还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晚上下班发帖子总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CE5本身不支持,MS提供了IImagingFactory    IImage接口是可以用的,之前报的那个错误是包含文件顺序搞错了,另外还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晚上下班发帖子总结一下。

LZ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CE5本身不支持,MS提供了IImagingFactory? ? IImage接口是可以用的,之前报的那个错误是包含文件顺序搞错了,另外还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晚上下班发帖子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支不支持jpg,是这个lib没有正常的加入。
期待楼主的帖子

网友:
为啥我的WinCE5.0里头直接就可以打开JPG格式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