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芯片用J-Link调试,在AXD下怎样设置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2440芯片用J-Link调试,在AXD下怎样设置

网友A:
几乎和JTAG一致。只是选的仿真DLL不同。

首先写好内存初始化文件,就是初始化内存控制器的表。-装好JLINK的光盘驱动。打开ADS点击debug,进入后选target configuration吧。设置内存初始化文件路径,设置JLINK 仿真DLL路径,貌似JLINK有说明的吧。
确定,下次启动ADS debug就自动使用JLINK了。

网友:
用什么板子?不提供AXD DEBUGGER的配置文件么?

网友:
编译设置么?
记得是把ro设置为0
rw什么的设置为0x31ff0000,语言设置为arm920t之类等等

网友:
我用的飞凌的OK2440-III开发板,但它没有提供AXD DEBUGGER。

网友:
OK2440开发板手册
2.5 ADS 下的 led试验
2.5.1 ADS安装
2.5.2 使用ADS创建工程
2.5.3 编译和链接工程
2.5.4 H-JTAG的安装使用
2.5.5 用AXD进行代码调试

实验八ADS编程实验

网友B:
我只会在SDRAM中调试,说一下:
ADS  项目属性设置:
-ro-base = 0x30000000
entry 0x30000000
Init Section: 2440init.o Init
AXD下需要加载一个SDRAM初始化文件。
AXD下-->Option->Config Interface->session file->run configuration script.
选择一个初始化文件,内容如下:
Setmem   0x53000000 0x00000000  32
Setmem   0x4A000008 0xFFFFFFFF  32
Setmem   0x4A00001C 0x000007FF  32
Setmem   0x53000000 0x00000000  32
Setmem   0x56000050 0x000055AA  32
Setmem   0x4C000014 0x00000007  32
Setmem   0x4C000000 0x00FFFFFF  32
Setmem   0x4C000004 0x00061012  32
Setmem   0x4C000008 0x00040042  32
Setmem   0x48000000 0x22111120  32
Setmem   0x48000004 0x00002F50  32
Setmem   0x48000008 0x00000700  32
Setmem   0x4800000C 0x00000700  32
Setmem   0x48000010 0x00000700  32
Setmem   0x48000014 0x00000700  32
Setmem   0x48000018 0x0007FFFC  32
Setmem   0x4800001C 0x00018005  32
Setmem   0x48000020 0x00018005  32
Setmem   0x48000024 0x008E0459  32
Setmem   0x48000028 0x00000032  32
Setmem   0x4800002C 0x00000030  32
Setmem   0x48000030 0x00000030  32

关掉option->config procossor->semihosting
用以上的方法,能在SDRAM中运行一次或几次一个小程序。
但是重复加载后出现:
too many breakpoint咋办啊?
哪位大侠解决了?
恳切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在SDRAM中调试,说一下:
ADS? 项目属性设置:
-ro-base = 0x30000000
entry 0x30000000
Init Section: 2440init.o Init
AXD下需要加载一个SDRAM初始化文件。
AXD下-->Option->Config Interface->session file->run configuration script.
选择一个初始化文件,内容如下:
Setmem? 0x53000000 0x00000000? 32?
Setmem? 0x4A000008 0xFFFFFFFF? 32?
Setmem? 0x4A00001C 0x000007FF? 32?
Setmem? 0x53000000 0x00…

option->config procossor->vector catch -> 选clear all
就不会有 too many breakpoin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和JTAG一致。只是选的仿真DLL不同。

首先写好内存初始化文件,就是初始化内存控制器的表。-装好JLINK的光盘驱动。打开ADS点击debug,进入后选target configuration吧。设置内存初始化文件路径,设置JLINK 仿真DLL路径,貌似JLINK有说明的吧。
确定,下次启动ADS debug就自动使用JLINK了。

正解!

板子中一般都有bootloader,其启动过程中做好了硬件的初始化。所以你如果等boot起来再打开AXD调试(禁止J-LINK复位)就不用AXD DEBUGGER文件了

另外买飞凌的板子你可以到官网论坛上发帖提问,一般都能解决。
http://www.witech.com.cn/

网友:
谢谢啦
正等着这东西救命呢

网友:
找到一个 Jlink V8 调试 MINI2440 带字幕的视频教程,看看有没有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