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部存储器件e2prom的问题

楼主(2009-05-01):
请教外部存储器件e2prom的问题
24c04可以存储512个字节,如果存满了,有没有一个返回信息?
还是什么时候存满必须程序员自己计算?
谢谢~~
存储
程序员
存满

网友A:
只能自己清楚。。。
要不LZ你设计一个小的管理系统?

网友B:
没有信息或者寄存器来表示已满,必须自己进行管理。虽然麻烦点,但只要实现了,以后就不用再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