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父窗口变大后子窗口显示不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的现做一个在wince平台上的应用程序。创建一个父窗口,还在父窗口中创建了一个子窗口显示bmp图片(父窗口和子窗口大小一样);实现功能是如果鼠标点击图片中某区域,子窗口的图片会换成另外一个bmp图片(比原来图片的尺寸要大),父窗口也会随子窗口尺寸变大。
  搞了2天搞不掂,请教大虾实现上述效果的大致过程。小弟只能做到触发点击后,图片也的确改变,但只能显示原来窗口尺寸区域的图片,窗口扩大后的那片就无法显示。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没刷新整个窗口吧。。

网友A:
我是先SetWindowPos扩大父窗口,再画图,现在想想,可能还要把子窗口也一起扩大,下午再试试,谢谢大侠先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resize消息,在resize消息里对窗口内容进行重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SetWindowPos扩大父窗口,再画图,现在想想,可能还要把子窗口也一起扩大,下午再试试,谢谢大侠先

图在子窗口中变大,当然子窗口要变大
即使你只有在父窗口显示图片,图片变大要全部显示也要扩大父窗口

网友:
恩,知道了,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大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