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过程中的中断问题

楼主:
本人在EWAVR中写了段测试程序,但关于延时过程中的中断问题有些不解:
如果没有延时程序,测试板,灯近似一直亮。
加入延时程序,可以看见灯运行的过程。
问题是延时过程中会不会产生中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
      中断调用子函数都完成了,标志位应该清除了,为何还会出现这个情况
?#include

unsigned int flag;

/*在T0的CTC模式中比较和溢出都会产生中断
  为了便于观察,这里加入定时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x,y;
    x=255;
    y=255;
    while(x--)
    {
        while(y--);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CTC mode ,TOS/32,compare equ reverse
    TCCR0=(1<     //SET TOP=1000,000/(2*32*100)=156.25
    OCR0=0x9c;
}

#pragma vector = TIMER0_COMP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0_isr1(void){
    flag++;
   // asm("CLI");
}

/*#pragma vector = TIMER0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0_isr2(void){
    flag++;
     asm("CLI");
}*/

unsigned char k;

void main(void)
{
    DDRD=0xff;
    PORTD=0x0f;
    asm("nop");//同步,一个时钟
    PORTD=0xf0;

    asm("sei");

    TIMSK=(1<
    k=1;

    while(1)
    {
        if(((flag%3)==0))
        {
            k<<=1;
            PORTD =k;
            if(k==0) k=1;
        }
        delay();
       // asm("sei");
    }
}

网友:
延时过程(函数)肯定会产生中断,前提是你开启了中断。灯近似一直亮是因为灯变化太快而人眼反映不够快,加入延时后等于把灯的变化放缓,人眼自然能看清。

网友:
1.如果没有延时程序,测试板,灯近似一直亮。因为你的定时器很块,很快就使flag增加3。而且while(1)程序一直检测flag值,并更改你的LED状态。

2.加入延时程序,可以看见灯运行的过程。在while(1)下,每次改变LED状态,进入delay()后,并不是屏蔽了中断,定时器中断照常发送,也就是flag的值正常递增,但是递增了flag之后,并不是去重新检测flag值,更不用谈更改LED的状态了,而是返回delay(),继续完成未完成的delay。

3.问题是延时过程中会不会产生中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 延时过程中,你没屏蔽中断,肯定会产生中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因为,见2解释。
假如楼主你的flag值的判断也放在定时器中断中,而且同时更新LED状态,那么这个delay对你的效果来说,就肯定不起作用了。

网友:
帮你顶,

不用中断的时候关掉,

用的时候再开启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在写大的工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中断,

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

用的时候再开启,

中断的优先级不同,会造成程序bug,初学者应该养成好习惯,用的时候开,不用的时候关

网友:
我一般都做成这样:
定时中断时置timer_f,狗在此置为保证定时中断一直有且中断时间短

void led(void)
{
    if(timer_f)
    {
        ijk++;
        timer_f=0;
        if (ijk>500)
        {
                         if(PORTB&0x4)PORTB&=~0x4;
                        else PORTB|=0x4;
                        ijk=0;
                        #asm("WD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