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开发板提供的bsp能支持kitl调试的?

楼主:
我曾经借过一个yc2440和sky2440,他们的bsp都不支持kitl调试,还有友善之臂的micro2440,好像也不支持kitl调试?现在找到一个立宇泰 2440 5.0 BSP SMDK2440A的,据说能够支持kitl调试,但是我是菜鸟,不会移植(也不知道能不能移植到smdk2440上去,不太了解其中的区别),呵呵,所以想直接买一个开发板他的bsp能支持kitl调试的。请大家推荐一下吧。

网友:
哈哈,5.0BSP都可以,
过段时间我弄几家开发板代理做做。

网友:
googleman大哥,看你的博客受教很多啊。您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5.0bsp都可以?我现在用的bsp怎么都说不支持kitl调试呢?

网友:
大家没有推荐的吗?

网友:
原厂的SMDK2440 bsp应该支持kitl吧,就象PB5.0自带的SMDK2410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enable kitl

网友:
我编译wince的时候enable的kitl,但是我用attach device的时候根本连不上设备,后来问了一下开发板厂商,说他们的bsp不支持kitl调试。

shevsten说的“原厂的SMDK2440 bsp应该支持kitl吧”是什么意思?哪个原厂的?三星提供的bsp?

网友A:
我用的是2410的板子,板子的自带的bsp也是不支持kitl,用PB5.0自带的SMDK2410修改后就可以支持kitl.
你可以试着找找三星原厂的bsp,里面要是有类似kitl.c的文件,同时在eboot进行了kitl初始化(BSP_ARGS结构)就应该可以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410的板子,板子的自带的bsp也是不支持kitl,用PB5.0自带的SMDK2410修改后就可以支持kitl.
你可以试着找找三星原厂的bsp,里面要是有类似kitl.c的文件,同时在eboot进行了kitl初始化(BSP_ARGS结构)就应该可以支持的

你说的是要自己移植kitl吧,呵呵,我就是因为是菜鸟,不会移植kitl,所以才想找一个bsp直接支持kitl的开发板呢,呵呵。

继续请教bsp直接支持kitl调试的开发板。

网友A:
哪家的开发板做好了的就不太清楚了,用过的都不支持
自己做做移植其实能学到更多,其实没那么难,很多组件都是已经有了的,你只要把它们搭建起来
我也在做2410上的移植,不过进度一直很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开发板做好了的就不太清楚了,用过的都不支持
自己做做移植其实能学到更多,其实没那么难,很多组件都是已经有了的,你只要把它们搭建起来
我也在做2410上的移植,不过进度一直很慢,呵呵

呵呵,谢谢shevsten,那我就试一下移植kitl吧,呵呵。

网友:
友善的 mini支持啊!
这个应该在编译里选择ENABLE KI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