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微软网站上有Mobile的镜像下载却没有CE的镜像下载?

楼主:
如题,为什么微软网站上有Windows Mobile ****** Emulator Images 下载却没有Windows CE ****** Emulator Images的下载
?

有个"Microsoft Windows CE 5.0 Device Emulator",应该只是模拟器吧?而且也无法安装...提示错误是:"无法打开此安装程序包 请确认该程序包存在 并且您有权访问它 或者与相关的应用程序供应商联系 以确定这是一个有效的Windows Installer 程序包",确定安装文件是下载正确的,没有错误...是怎么回事情啊?

我希望在VS2005中写的WINCE程序可以在WINCE的模拟器中运行,而现在只能在WINDOWS MOBILE的模拟器中运行,因为找不到WIN CE 的模拟镜像啊?

网友A:
找一个叫vs_emulator.exe的文件,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叫vs_emulator.exe的文件,可用~!

在哪找?我已经装了VS.NET 02/03/05... 但是整个C盘都没有你说的这个文件

我应该都是用"dvcemumanager.exe"来启动Windows Mobile的模拟镜像的,
就算是有"vs_emulator.exe",但是这个也应该只是个模拟器吧?系统镜像在哪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50 device emulator setup.exe

vs_emulator.exe

记错了,应该是第一个,地址我不知道了,帮你上传到我的空间,点击可下载~!

非常感谢!
可是这个跟我从MS上下载的一样啊...安装有下面的错误...而且我不明白这个只是个模拟器吧?只有3M多啊?那模拟的镜像不需要吗?3M就搞定了?

无法打开此安装程序包 请确认该程序包存在 并且您有权访问它 或者与相关的应用程序供应商联系 以确定这是一个有效的Windows Installer 程序包

File: H:\Download\Microsoft Windows CE 5.0 Device Emulator\setup.exe
Size: 3770832 bytes
File Version: 5.00.1400
Modified: 2004年8月24日, 6:05:49
MD5: 424030556DD67A9B77726CCA76379A9C
SHA1: 27D58B35EA4BAC0AB338544B9C8E69BF0D71AF85
CRC32: 3D03504E

File: H:\Download\wince50 device emulator setup.exe
Size: 3770832 bytes
File Version: 5.00.1400
Modified: 2009年6月5日, 12:18:16
MD5: 424030556DD67A9B77726CCA76379A9C
SHA1: 27D58B35EA4BAC0AB338544B9C8E69BF0D71AF85
CRC32: 3D03504E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50 device emulator setup.exe

vs_emulator.exe

记错了,应该是第一个,地址我不知道了,帮你上传到我的空间,点击可下载~!

第二个就是"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啊,这个我也有啊1.0/2.0/3.0 都可以从MS下载.可是没有WINCE(如5.0)的系统镜像啊...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模拟器有可是模拟器模拟的操作系统镜像在哪..?WINDOWS MOBILE的MS上有下载,怎么找不到WINDOWS CE的呢?

网友B:
ce 的模拟器可以自己定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 的模拟器可以自己定制呀

不是可以,是必须
Mobile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e 的模拟器可以自己定制呀

不是可以,是必须
Mobile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有

那为什么装了EVC4后EVC4就自己带了一个WINCE.NET 4.2 的镜像呢?而VS.NET02/03/05没有,可是我需要一个WINCE5.0的镜像

网友A:
为了楼主专程安装了一下第一个文件,没有问题

安装完之后大概是16M

无需定制,我刚接触的时候就是安装这个东西玩的,楼主应该查找一下安装不能成功的原因,例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楼主专程安装了一下第一个文件,没有问题

安装完之后大概是16M

无需定制,我刚接触的时候就是安装这个东西玩的,楼主应该查找一下安装不能成功的原因,例如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6309/zh-cn

非常感谢!
可是图片中的"NK.CEM"是什么东西呢?有13M,可是"Microsoft Windows CE 5.0 Device Emulator"只有3.59M,你安装后可以得到那个13M的文件?

我看看错误的原因在

网友A:
楼主你企图这个模拟器提取一个干净的镜像,然后用这个镜像烧进你的板子?
这样子行不通的吧~~

你安装后可以得到那个13M的文件?
嗯,3M的安装文件安装完出来就是16M的文件夹,那个NK.CEM我可不知道是什么东可喜,应该是跟镜像相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企图这个模拟器提取一个干净的镜像,然后用这个镜像烧进你的板子?
这样子行不通的吧~~

你安装后可以得到那个13M的文件?
嗯,3M的安装文件安装完出来就是16M的文件夹,那个NK.CEM我可不知道是什么东可喜,应该是跟镜像相关的吧,,,,,,,,,,

e...我的企图只是想在VS2005中写的CE5.0的程序可以在CE的模拟器上运行调试,不然我现在只能在MOBILE的模拟器上运行调试程序或者在真实的CE5.0的设备上调试运行...
我嘴是不是很笨呢...WW...

网友:
镜像和模拟器,是两个概念

网友A:
那安装wince50 device emulator setup.exe是可以的

我之前没拿到板子就是用模拟器开发程序的,几乎是程序写好了才拿到板子~
对了,我的操作系统是英文版的,最好找个中文版的兄弟帮你在别的机器安装一下这个东西是否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安装wince50 device emulator setup.exe是可以的

我之前没拿到板子就是用模拟器开发程序的,几乎是程序写好了才拿到板子~
对了,我的操作系统是英文版的,最好找个中文版的兄弟帮你在别的机器安装一下这个东西是否能成功~

我发现在我的电脑的"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Emulation"下面也有一个"nk.cem"(是5.0的,不过只有6M,组件比较少),
可以双击用"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Common\Platman\bin\Emulator_500.exe"打开,可是却无法直接运行"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Common\Platman\bin\Emulator_500.exe".

你是怎么运行模拟器的呢?
还有这样把模拟器加载镜像运行起来怎么调试程序呢?

网友:
这样子就运行起来了,简单得有点令人惊讶,,,,,,

调试的话,先在设备和主机都设置好IP,证实可以通行,然后把VS里的目标设备设置成模拟器的IP,点调试运行,程序的窗口就会在模拟里面弹出来的了~!

网友:
实在找不出为什么我不能安装...郁闷...只能估计是中文系统的原因了?以后再试了只能.
不过感觉如果能装成功,就没有问题了,先结帖.

非常感谢各XD,尤其是silentwins兄能这么仔细和耐心的给我解答,不说什么了!

网友:
哈哈 你的空间....

网友D(2009-06-05):
这空间搞着玩一下的,呵呵~~

网友E:
大家请参见下面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05/16/ad48da0f-a882-46f9-8cd3-a71f3b46de4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