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单片机RS232收不到数据!!

楼主:
我用PIC18F248做CPU想与PC机实现RS232通讯,现在PIC18F248发出去的数据是对的,
但是收不到PC机发过来的数据!

我用了MAX232A做PC机与PIC18F248的接口,现在MAX232A不管是否接收PC机RS232的数据
都只发给PIC18F248一个连续的5V电平,我也用示波器看了PC机232发出的数据是正常的.

MAX232A接了5个0.1u的电容,单片机和MAX232A的输入输出各自接了0.3K的电阻,都是按
资料上的图接的.换了MAX232A片子还是一样!!

接收的汇编源代码如下,编译无错误.

INTSERVE
           BTFSS    PIR1,RCIF        ;接受中断标志为1
           GOTO     ERR_RE           ;误操作,返回
           MOVF     RCREG,0          ;否则,将接受到的数据送到W寄存器
           MOVWF    TXREG            ;放入发送寄存器,并启动发送
ERR_RE     NOP
           RETFIE

网友:
引用楼主 ssr123 的回复:
我用PIC18F248做CPU想与PC机实现RS232通讯,现在PIC18F248发出去的数据是对的,
但是收不到PC机发过来的数据!

我用了MAX232A做PC机与PIC18F248的接口,现在MAX232A不管是否接收PC机RS232的数据
都只发给PIC18F248一个连续的5V电平,我也用示波器看了PC机232发出的数据是正常的.

MAX232A接了5个0.1u的电容,单片机和MAX232A的输入输出各自接了0.3K的电阻,都是按
资料上的图接的.换了MAX232A片子还是一样!!

接收的汇编源代码如下,编译无错误.

0.3K的电阻?? 建议楼主把图贴出来看看。
QQ:94648103 有问题再找我。

网友:
你的232a的输入输去选对了么?不用电阻,电容用普通104就可以了!

网友:
觉得是MAX232出问题了,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T1IN T1OUT R1IN R1OUT是一组的!TIN ROUT是接单片机,如果错了就不能正确接受和发送数据了

网友:
电路图贴来看看

网友:
明显是MAX232A的问题,怎么可能一直送5V呢,看看其外围阻容是否匹配或者坏掉某个。

网友:
另一个可能是你的MCU的那个管脚被配置成了输出,且输出1

网友:
去掉了0.3K电阻已解决,但是MAX232为什么总是在向PC机的232口发00的低电平呢,程序不执行(即板子和编程器还在连接状态)也一样!!!

网友:
两个问题:
(1)没有听说要用什么0.3k电阻
(2)5个电容都是带极性的,不是一般的104,改后肯定就OK了

网友:
是用1uF的极性电容吗??为什么

网友A:
不需要极性,用普通贴片104(0.1u)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极性,用普通贴片104(0.1u)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用了五个104电容,一加电MAX232就发低电平,把单片机拔掉也一样,还没找到带极性的1uF电容,等我花个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没有听说要用什么0.3k电阻
(2)5个电容都是带极性的,不是一般的104,改后肯定就OK了

0.3k电阻已去掉,更换了1uF的电解电容,还是在发低电平,并且MAX232的第6管脚只有-8.5V,资料上给出是
-10V,第二管脚是9.1V,资料上是10V,更换了芯片也一样,不知和这有关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没有听说要用什么0.3k电阻
(2)5个电容都是带极性的,不是一般的104,改后肯定就OK了

0.3k电阻已去掉,更换了1uF的电解电容,还是在发低电平,并且MAX232的第6管脚只有-8.5V,资料上给出是
-10V,第二管脚是9.1V,资料上是10V,更换了芯片也一样,不知和这有关系没???

1 电压能到9V,说明电荷泵工作正常, -8.5可能有点小,但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2 至于电容,前面已经说过普通104就可以了,1uF当然也可以,有没有极性无所谓,就是电荷泵用的.
3 手册上提到的0.3K是为了防反射的,短接就好了,如果需要,用个22欧就够了.
4 另外需要用示波器看一下从PC端发过来的脉冲波形,进入232前后的.
5 如方便的话,可以贴下232部分的电路图,方便大家帮你排查.

网友:
既然示波器都看出发出信号没有问题,那么232芯片发出就没有问题.检查收数据回路.你看回路是根本没有信号,还是电平不对.然后再排除去其他故障

网友:
贴下232的图,大家帮看下

网友:
还是老问题---去掉了0.3K电阻已解决,但是MAX232为什么总是在向PC机的232口发00的低电平呢,程序不执行(即板子和编程器还在连接状态)也一样!!!

网友:
外围阻容是否匹配

网友C:
图右边没显示全,另存下显示即可

网友:
没有图!需要使用网络上的图!本地的不行!

网友:
fox_gale@sohu.com 发给我吧!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右边没显示全,另存下显示即可

网友:
MAX232总是在向PC机的232口发00的低电平呢,程序不执行(即板子和编程器还在连接状态)也一样!!! 单片机拔掉加电也发,奇怪!!!!!!!!

网友:
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平转换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用分析仪辅助分析串口编程,看看究竟传了些什么数据.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2.0大众普及版(2010/01/05更新)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down.asp?id=17&url=/down/good/comspy-v20.rar

本程序用于串口监视,不占用当前被测串口。
只要Windows系统能枚举出来的串口都可以监视,支持一次同时监视多个串口。

工程师必备工具---串口分析利器!!!

注册费仅¥39,一本书的价格!!!

就当买本书吧!!!

网友:
我也正在调试串口,用AVR单片机。现在即不能发也不能收。郁闷

网友:
你可以线换个MAX232再试试  感觉硬件上还有问题
首先要保证PC机的串口是好的 然后可以针对发送和接收分别测试,有示波器就直接看了,没有就通过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0.3k电阻
----------------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