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X-LITE实现和嵌入式终端语音聊天

楼主:
各位英雄:
     有没有用过X-LITE3.0的?小弟有几个问题,请各位英雄帮忙:
     1、局域网内使用X-LITE能否实现两台PC间的点对对直接通信?也就是不需要连接到什么服务器之类的?如何设置账户信息呢?

     2、如果我有个SIP嵌入式终端(WINCE),请问它怎么实现和X-LITE在局域网内点对点通信?

     3、假设局域网内有两台PC机,一台安装X-LITE作为客户端,另外一台作为服务器,还有一台嵌入式SIP终端,请问当使用代理服务器模式时,服务器PC机如何配置,才能实现X-LITE和SIP终端之间的间接通信?

网友:
1. 当然不行,必须在局域网有个sip server

2. 你将WinCE上面的SIP Client和Xlite注册到同一个Sip Server就可以通信了

3. 不明白你所谓的服务器是什么意思,是一个Sip Server??? 不过我想你明白上面两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应该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A:
本人基于SIP协议编写的一个客户端,可以实现和自己的通信,包括直接通信和间接(通过sip server);
可是我用客户端和X-LITE进行通信时,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X-LITE可以呼叫客户端,客户端呼叫X-LITE却没有响应,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基于SIP协议编写的一个客户端,可以实现和自己的通信,包括直接通信和间接(通过sip server);
可是我用客户端和X-LITE进行通信时,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X-LITE可以呼叫客户端,客户端呼叫X-LITE却没有响应,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是nat问题。sip这块真的很繁琐,得仔细研究。
另外,自己写的客户端不通过sip proxy也可以呼通的。开源的很多。优秀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基于SIP协议编写的一个客户端,可以实现和自己的通信,包括直接通信和间接(通过sip server);
可是我用客户端和X-LITE进行通信时,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X-LITE可以呼叫客户端,客户端呼叫X-LITE却没有响应,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是nat问题。sip这块真的很繁琐,得仔细研究。
另外,自己写的客户端不通过sip proxy也可以呼通的。开源的很多。优秀的也不少。

指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网友A:
我现在的测试都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自己的客户端相互之间可以通信,X-LITE也可以呼叫客户端,可是客户端不能呼叫X-LITE,很奇怪。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测试都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自己的客户端相互之间可以通信,X-LITE也可以呼叫客户端,可是客户端不能呼叫X-LITE,很奇怪。

只能抓包分析。Ethereal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新技术?

不是新技术了,sip协议;挺热门。类似QQ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