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里的嵌入式arm LCD的扫描像素 怎么理解

楼主:
一个LCD面板是320×240的分辨率,那么控制器每输出320个象素,就会输出一个行同步信号;
每输出240行之后,就应该输出帧同步信号;
如果是4bit单行扫描,那么每个VCLK可以输出4个象素,则每行只会有320÷4=80个VCLK信号。
此段的标记的那句话怎么理解的?为什么会输出4个像素?

网友A:
根据寄存器配置,可以是4个象素/vclk ,也可以是8个象素/vclk

网友:
那要是改为4-bit dual scan display了,那么每个VCLK可以输出多少个象素也是根据寄存器设置的么?能指明哪个寄存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寄存器配置,可以是4个象素/vclk ,也可以是8个象素/vclk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