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 中的分支指令 B 的问题

楼主(2010-06-04):
ARM 中的分支指令 B 的问题
B 为什么限制在当前指令的正负32MB范围内 还有 就是 ARM 指令为字对齐,最低2位地址固定为0 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一下B 的指令编码格式 但是不懂 我总以为范围应是 16MB
本人菜鸟
若遇高人指点 不胜感激!
最低
不胜感激

网友A:
ARM的指令都是32位的,对Branch指令来说,指令编码占用了6位,因此指令里面保存地址就只剩26位了,所以有正负32MB的限制。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Branch指令用了8位来进行指令编码,所以用来表示地址范围的就只剩下24位了,因为目标地址的低2位始终为0,所以可以表示26位的地址,也就是正负32MB。
BTY,为什么我不能编辑自己的帖子?

网友C:
“最低2位地址固定为0”的意思是指令地址的最低nibble只能是0,4,8,C。

网友D:
正负32MB范围内是这样的:
B指令是立即跳转到目标地址,从那里继续执行
B LABLE
存储在指令中的是相对当前PC值的一个偏移量不是绝对地址.
它是汇编时计算的由24位有符号数,左移两位后有符号数扩展
为26位表示有效偏移为26位(前后32MB的地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