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串口输出问题,请各位大侠拔刀相助一下

楼主:
//*************************************************************************
//                               串口通信
//环境:C8051F120
//
//说明:
//
//     本程序实现串口打印信息
//
//     使用外部晶振 22.1184MHz ,通过PLL倍频达到49.76MHz作为系统时钟
//
//     使用printStr(unsigned char *Str)函数输出字符串:
//     使用printHex(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length)函数输出字符串
//
//**************************************************************************/

#include                          // Device-specific SFR Definitions
#include

//-----------------------------------------------------------------------------
// 16-bit SFR Definitions for 'F12x
//-----------------------------------------------------------------------------

sfr16  RCAP2    = 0xca;                 // Timer2 capture/reload 在51中只有T0和T1
                                       // 口诀:定时晶振分溢出,T模门方两重载(51)
                                                                           // 而在c51中则常用的是T2 ,使用的自动重载波特率发生方式(方式2)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Initialization Routines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SYSCLK_Init (void);

   //用于串口通信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rintHex(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length);//输出16进制
void printStr(unsigned char *Str);//输出字符串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n=0;
     while(n < m)
     {n++;}
     return;
}

//-----------------------------------------------------------------------------
// Global Variables
//-----------------------------------------------------------------------------
unsigned int i, j;
//打印信息字母必须使用大写,数字定义为unsigned char
//static byte C8051F_FLASH_BUFFER[]="DEFINE AS UNSIGNED CHAR AND USE BIG LETTERS AND U CAN PRINTF CORRECTLY";
unsigned char C8051F_FLASH_BUFFER[8]="";

//unsigned char rebuffer[1316];
unsigned char test_str1[] = "we are";
// Application Functions
void UDP(void);

//-----------------------------------------------------------------------------
// Constant Definitions
//-----------------------------------------------------------------------------
#define SERVER_MODE  1
#define DATA_BUFF_LEN    42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EXTCLK 22118400  // Ex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in Hz 外部晶振的频率为22118400
#define SYSCLK 49760000  // Output of PLL derived from
// (EXTCLK*9/4)
#define BAUDRATE  1152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 Note: The minimum standard baud rate
                                                 // supported by the UART0_Init routine
                                                 // in this file is 19,200 bps when
                                                 // SYSCLK = 49.76MHz.

// SYSTEMCLOCK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YSTEMCLOCK       22118400//L( //* 9 / 4)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void)
{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de;
   WDTCN = 0xad;//先写入0xDE再下入0xAD:禁止看门狗

   // Initialize the MCU
   PORT_Init();
   SYSCLK_Init();

        UART0_Init (); // initialize UART0
        SFRPAGE = UART0_PAGE; // Direct printf output to UART0
        EA=1;
/*
        for(i= 0; i<1316;i++)
                rebuffer[i] = 0x14;

        delay(100);

        //打印16进制
        for(i=0;i<1;i++)
   {
                printHex(rebuffer,1316);
                delay(100);
        }
*/
        //打印字符串
        for(i=0;i<1;i++)
   {
                printStr(test_str1);
                delay(100);
        }

        while(1);

}

//-----------------------------------------------------------------------------
// Initialization Routines
//-----------------------------------------------------------------------------

//-----------------------------------------------------------------------------
// PORT_Init
//-----------------------------------------------------------------------------
//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s,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void PORT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保存当前SFR页

   SFRPAGE = CONFIG_PAGE;           // 设置SFR页

   P1MDOUT |= 0x40;                 // 设置 P1.6(TB_LED) 为推挽输出方式
   P2MDOUT |= 0x08;                 // 设置 P2.2(AB4_LED1) 为推挽输出方式
   // all pins used by the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are in push-pull mode

//端口输出方式寄存器,各位设置为1时为推挽式输出,0时输出为漏极开路方式
   P4MDOUT =  0xDF;
   P5MDOUT =  0xFF;
   P6MDOUT =  0xFF;
   P7MDOUT =  0xFF;

   P4 = 0xC0;   //1100 0000         //P4为控制总线  /WR(P4.7), /RD(P4.6)设置为逻辑高电平, RESET 为低电平
   P5 = 0xFF;
   P6 = 0xFF;                       // P5, P6 为地址总线
   P7 = 0xFF;                       // P7 为数据总线

   TCON &= ~0x01;                   // 设置 /INT0 位为0,使外部中断0为电平触发

   // Enable UART0, CP0, and /INT0. This puts /INT0 on P0.3.
   XBR0 = 0x84; // 端口I/O 交叉开关控制0  1000 0100 设置CPOE 位和 UART0EN 位 为1,

   XBR1 = 0x04;        // 端口I/O 交叉开关控制1
   XBR2 = 0x40;        // 端口I/O 交叉开关控制2

   P0MDOUT |= 0x01;                    // Set TX pin to push-pull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
// SYSCLK_Init
//-----------------------------------------------------------------------------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int i; // delay counter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OSCXCN = 0x6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22.1184MHz crystal

        for (i=0; i < 256; i++) ; // Wait for osc. to start up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CLKSEL = 0x01; // Select the external osc. as
                       // the SYSCLK source

        OSCICN = 0x00; // Disable the internal osc.

        //Turn on the PLL and increase the system clock by a factor of M/N = 9/4
        SFRPAGE = CONFIG_PAGE;
        PLL0CN = 0x04; // Set PLL source as external osc.
        SFRPAGE = LEGACY_PAGE;
        FLSCL = 0x10; // Set FLASH read time for 50MHz clk
                      // or less
        SFRPAGE = CONFIG_PAGE;
        PLL0CN |= 0x01; // Enable Power to PLL,之后使能PLL时就不须再使能Power to PLL了
        PLL0DIV = 0x04; // Set Pre-divide value to N (N = 4)
        PLL0FLT = 0x01; // Set the PLL filter register for
                        // a reference clock from 19 - 30 MHz
                        // and an output clock from 65-100 MHz
        PLL0MUL = 0x09; // Multiply SYSCLK by M (M = 9)
        for (i=0; i < 256; i++) ; // Wait at least 5us
        PLL0CN |= 0x02; // Enable the PLL

        while(!(PLL0CN & 0x10)); // Wait until PLL frequency is locked
        CLKSEL = 0x02; // Select PLL as SYSCLK source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void UART0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UART0_PAGE;
        SCON0 = 0x50; // SCON0: URAT0 WORK mode 0, 8-bit UART, enable RX
        SSTA0 = 0x10; // Timer 1 generates UART0 baud rate and
                      // UART0 baud rate divide by two disabled
        SFRPAGE = TIMER01_PAGE;
        TMOD &= ~0xF0;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TH1 = -(SYSCLK/BAUDRATE/16); //即 TH1 = 0xFF- (SYSCLK/BAUDRATE/16));
                                                                 // Set the Timer1 reload value
                                     // When using a low baud rate, this equation
                                     // should be checked to ensure that the
                                 // reload value will fit in 8-bits.
        CKCON |= 0x10; // T1M = 1; SCA1:0 = xx
        TL1 = TH1; // initialize Timer1
        TR1 = 1; // start Timer1
        SFRPAGE = UART0_PAGE;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ES0=1;
}

/*//可软件查询,可省略中断处理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          if(TI0)
//       {TI0=0;}
}
*/

/**********************************************************
* printHex函数用法:打印16进制数据,例如:
*      for(i= 0; i<1316;i++)
*                rebuffer[i] = 0x14;
*
*        delay(100);
*
*        //打印16进制
*        for(i=0;i<1;i++)
*   {
*                printHex(rebuffer,1316);
*                delay(100);
*        }
*
***********************************************************/
void printHex(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length)
{
        j = 0;
        while(j <= length ) //判断是否到了字符串的尾部0x00
        {
                SBUF0 = *Str; //输出字符
                delay(100);
                while(!TI0); //空语句判断字符是否发完
                TI0 = 0; //清TI
                Str++; //字符串指针加一
                j++;
        }
}

/****************************************************
* printStr函数用法:打印字符串或字符数组例如:
*      1. unsigned char str[] = "hello my world!"
*
*                        printStr(str);
*
*          即可在串口助手中看见hello my world!打印出来,
*
****************************************************/
void printStr(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判断是否到了字符串的尾部0x00
        {
                SBUF0 = *Str; //输出字符
                delay(200);
                while(!TI0); //空语句判断字符是否发完
                TI0 = 0; //清TI
                Str++; //字符串指针加一
        }
}

代码如上,我想问下,
1.以下的这些端口初始化有什么作用?之前我删除了这些口的初始化,打印出了乱码。

//端口输出方式寄存器,各位设置为1时为推挽式输出,0时输出为漏极开路方式
   P4MDOUT =  0xDF;
   P5MDOUT =  0xFF;
   P6MDOUT =  0xFF;
   P7MDOUT =  0xFF;

   P4 = 0xC0;   //1100 0000         //P4为控制总线  /WR(P4.7), /RD(P4.6)设置为逻辑高电平, RESET 为低电平
   P5 = 0xFF;
   P6 = 0xFF;                       // P5, P6 为地址总线
   P7 = 0xFF;                       // P7 为数据总线

2.我用printStr(unsigned char *Str)函数打印一字符串,第二个字符总打印不出来,比如unsigned char test_str1[] = "we are";这是我打印的字符串,在main()函数中        //打印字符串
        for(i=0;i<1;i++)
   {
                printStr(test_str1);
                delay(100);
        }

        while(1);

然后在超级终端中输出是 w are。正常应该是we are才对的,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呢?

网友:
端口初始化就是使芯片一些想用的功能初始化,不用的功能也初始化(为了稳定性)。

网友:
這個是端口的初始化 因為這個單片機跟一般的51不一樣 io口要交叉開關配置 建議閱讀數據手冊中相關部分

第二個問題,直接看源碼沒看出來, 可能要單步一下.

网友:
io口要交叉開關配置 我到明白,只是
P4 = 0xC0;  //1100 0000        //P4为控制总线  /WR(P4.7), /RD(P4.6)设置为逻辑高电平, RESET 为低电平
  P5 = 0xFF;
  P6 = 0xFF;                      // P5, P6 为地址总线
  P7 = 0xFF;                      // P7 为数据总线

这些引脚的复用原理有些不明白。

第二个问题楼上的建议挺好的,我去单步试下先

网友:
众位楼主,如果想要用单片机实现真彩液晶显示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的。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