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扩展Sdram问题,升级为256M,如何实现?

楼主(2010-05-07):
pxa270扩展Sdram问题,升级为256M,如何实现?
目前,我的主板配置是pxa270+wince5.0,内存是2片64M(16位)三星系列的Sdram组成128M Sdram,现在想把内存升级到256M,但是又没有单片为128M的同系列的SDRAM,所以想由4*64M的方式,可行不?硬件好不好搭?有谁做过?
升级
内存
三星系列
如何
单片

网友A:
由4*64M SDRAM不好吧,ARM有那么多nGSC管脚吗

网友B:
1. 可行.
2. 问 Software Engineer, 当然会说 Hardware 很好修改, 但是 Software 有很多地方要做修改, 所以 Schedule 要拉很长.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啊

网友D:
RAM的初始化代码,config.bib,RAM的初始化代码可能要改好几个文件。

网友E:
好不好实现?硬件上

网友F:
io 够用么,
还是找一个同系列的直接更替吧,

网友:
没有同一系列的更大的SD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