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5206AD 程序将引脚置为0 却检测到为高

楼主(2009-12-14):
STC12LE5206AD 程序将引脚置为0 却检测到为高
有谁能够帮忙解决下啊? 本人qq:853887107
检测
能够
程序

网友A:
楼主说的很简洁,不好定位。
问下:你设置的是哪个管脚? 还是所有的管脚都有这种情况?
另外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下、

网友:
情况不明,隔皮猜瓜一下:
1.你在这里置低了却在未知的地方置高了?
2.引脚有没有特殊设置的地方?
3.有没有上拉,或者外围电路不能使它置低。这种情况不稀罕。

网友B:
STC的IO好像是可配置的,如果被配置成输入模式,你给出的输出可能不会出现在管脚上.....

网友C:
把这个引脚和其他东西断开,然后再配置成Output模式,再试试看。

网友:
楼主把问题讲清楚些吧。

网友D(2010-01-28):
你用的是不是stc的P0口,P0是三态io口,要接卡拉电阻才可控制,其它IO口可以直接用

网友E:
估计配置错了,把io 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