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显示汉字问题

楼主:
我在查询程序中,在“类型”一项里需要有中文的显示。但在开发板里显示的是□□□,请问高手怎样才能让它显示汉字?我的查询显示语句是strTemp.Format(_T("%s-车号%s-类型%s-毛重%s-皮重%s-净重%s"),q.fieldValue(1),q.fieldValue(2),q.fieldValue(3),q.fieldValue(4),q.fieldValue(5),q.fieldValue(6));

网友:
开发板支持中文不?

网友:
感谢回复,支持,像车号、类型、毛重等汉字都能很好的显示。

网友:
同一条语句,出现错误,则说明可能是其值有问题

网友A:
fieldValue 都是字符串类型?

网友:
EVC/WinCE是UniCode 字符。

MessageBox(L"类型").

网友:
引用楼主 tiandaliubin 的回复:
我在查询程序中,在“类型”一项里需要有中文的显示。但在开发板里显示的是□□□,请问高手怎样才能让它显示汉字?我的查询显示语句是strTemp.Format(_T("%s-车号%s-类型%s-毛重%s-皮重%s-净重%s"),q.fieldValue(1),q.fieldValue(2),q.fieldValue(3),q.fieldValue(4),q.fieldValue(5),q.fieldV??

应该你的开发板没有支持中文字体

网友:
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eldValue 都是字符串类型?
汉字应该属于什么类型的变量啊,剩下的都是字符串变量。

网友:
CE是Unicode编码,字符串 最好是采用TCHAR或WCHAR等宽字符

如果是char,则需要转换成宽字符

网友B:
要转化为unicode才行,MultyByteToWideChar

网友:
应该跟汉字字符等格式有关系,你可以尝试重新输入汉字看看.

具体看看其他汉字能否显示!

网友:
用MultyByteToWideChar把所有的char转换为wchar
然后输出中%S 我记得S要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转化为unicode才行,MultyByteToWideChar
我的fieldValue返回的是LPCTSTR类型,因此返回的就是unicode类型。这样还用这个MultyByteToWideChar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