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egEnumKeyEx()函数枚举组册表的疑问?

楼主:
使用RegEnumKeyEx()函数枚举组册表,遇到问题,发现该命令是用由个键的“最后子键”向上枚举...
例子如下

BOOL CCameratestDlg::FineCISDevice()
{
        HKEY hKey_tmp = NULL;
        HKEY hKey = NULL;
        TCHAR comNum[10];
        TCHAR achKey[10];
        CString comname,sActive,temp;

        DWORD i = 0;
        DWORD cbMaxSubKey = 10;        //键名的长度
        DWORD dwType = 10;
        DWORD dwSize = 10;
        sActive = _T("Drivers\\Active\");        //注册表下已加载设备项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sActive,0,0,&hKey);        //打开指定的键并把句柄复制给hKey

        temp.Format(_T("%d"),i);                //提示输出
        AfxMessageBox(temp);                        //提示输出
        AfxMessageBox(_T("开始读取子键值!"));

        //列举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下的子键XX并赋值给achKey
        while (RegEnumKeyEx(hKey, i, achKey, &cbMaxSubKey, NULL, NULL, NULL, NULL) != ERROR_NO_MORE_ITEMS/*ERROR_SUCCESS*/)
        {
                temp.Format(_T("%d"),i);                //提示输出
                AfxMessageBox(temp);                        //提示输出

                //打开Drivers\Active\XX子键并赋值给hKey_tmp
                if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sActive+achKey, 0, 0, &hKey_tmp) == ERROR_SUCCESS)
                {        //读取指定键的的name值
                        if(RegQueryValueEx(hKey_tmp, _T("name"), NULL, &dwType, (BYTE *)&comNum, &dwSize) == ERROR_SUCCESS)
                        {
                                comname.Format(L"%s",comNum);
                                AfxMessageBox(comname);                        //提示输出

                                if(comname.Left(3) == L"CIS")
                                {
                                        temp.Format(_T("%d"),i);
                                        AfxMessageBox(temp);
                                        AfxMessageBox(_T("摄像头驱动已加载!"));
                                        RegCloseKey(hKey_tmp);
                                        RegCloseKey(hKey);
                                        return TRUE;
                                }
                        }
                        RegCloseKey(hKey_tmp);
                }
                ZeroMemory(achKey,10);
                cbMaxSubKey = 10;
                i++;
        }
        RegCloseKey(hKey);
        temp.Format(_T("%d"),i);
        AfxMessageBox(temp);
        AfxMessageBox(_T("摄像头驱动没有加载!"));
        return FALSE;
}

问题是:
    RegEnumKeyEx(hKey, i, achKey, &cbMaxSubKey, NULL, NULL, NULL, NULL)函数中i的初始值为0,依次枚举Drivers\Active\XX子键,
    运行结果发现:该命令是用由Drivers\Active\键的“最后子键”向上枚举,并且当i参数为0时,读取最有一个键“31”(见附图)时,未能读取其中的“Name”值的内容(实际上是有的,比如为K“EY1:”),然后从i为1时,可正常读取子键中“Name”值内容!!
    这样就会不能正确识别最新加载的驱动,如果是从最上头的子键(比如“01”子键)向下枚举的话,这个问题就无所谓;

   现在就想请教eeworld上的各位高人:
   第一:为啥RegEnumKeyEx()函数枚举组册表是用从某个键的“最后子键”向上枚举?
   第二:参数i为0是如何正确读取子键内容?

网友:
运行结果发现:该命令是用由Drivers\Active\键的“最后子键”向上枚举:
举例:读取到子键“13”(见上图)时,i为15时。

网友: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7986/5203

dwIndex

返回子键的索引.当第一次调用该函数时,此参数必须设为0,在尔后的调用中逐次增加.

由于子键是无序的,一个新的子键可能得到任意的索引.这个函数可能以任何顺序返回子键.

那看来枚举子键的顺序不就人为指定咯,
那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么?

网友:
建议 LZ 将
DWORD dwSize = 10;
改成
DWORD dwSize = sizeof(comNum);
试试看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大哥,你真神了!

我已按照你说的一改就好了!

网友: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