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6.0 中 使用wmvdmo 边录制视频边压缩?

楼主:
我在wince6.0下开发了一个摄像软件,利用组件中的wmvdmo视频编码器,利用directshow编程。发现实现的是一次性录入然后一次性编码。这样,每次录完后要等好长时间才编码完,并且录制时间长一点就耗尽了内存。不知道怎么来实现边录制边压缩。望高手指教!!!!

网友:
为什么windows mobile模拟器自带的摄像软件就能很快地压缩完存储文件呢。怎么个原理吗。编码器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为什么我的录像文件生成时等待那么找时间呀???

网友:
我也一直想提这个问题,想不到这么冷清啊。我用wince6.0自带的Camera测试程序和《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中的例子,都发现停止录制需要大约2分钟的时间。这简直无法忍受。那本书上说Stoprecord时间长主要是因为视频捕捉流停止后,将调用IFileSinkFilter等接口生成录像文件,这个过程耗时长。我发现那段代码稍作修改放在windows下是能够实现边录边存的,停止时间也很快。初步估计是windows CE 自身的filter存在问题。我目前也打算自己写一个filter。如果你解决了,告诉一下我吧

网友:
加分!!!!!!!!!!若给解决办法,再加分,把所有的分全部送出!!!!!!!!!!!!!!!!!!!!!!!!!!!!!!!!!!!!!!!!!

网友:
我再顶,别沉了,不信我的全部分送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