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屏时工具栏显示位置?

楼主(2009-02-09):
横屏时工具栏显示位置?
WM5.0 PPC 程序
竖屏时候工具栏显示在最下方
现在想要在横屏时候,事工具栏显示在最右边
该怎么做?
位置
工具栏
程序

网友A:
不行吧,这些位置都是固定的呀

网友B:
既然别的控件可以 工具栏也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学习,帮你顶一下

网友D:
没人做过吗? 肯定有的!
会的帮帮忙啊!

网友E:
不行的,只能是上或下。
除非在不用控件的情况下自己做,工作量会比较大

网友F:
智能是上或下?
那么横屏时候把工具栏放到下边怎么弄?

网友G:
横屏时候工具栏自动放到下边了~~~~~,就跟你的电脑桌面一样。。。

网友H:
CE可能通过修改public下的代码来实现,PPC没有做过

网友I:
我的竖屏时候工具栏在下边
但横屏时候工具栏就不见了

网友J:
算了 结贴了 停到下边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