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5.0的sdk 与vs2005的问题

楼主:
首次安装wince 5.0的开发环境,不知道该如何安装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安装wince 5.0的开发环境的?
我装了pb 5.0 Microsoft ActiveSync 4.5 evc 4.0
编译映像后生成sdk。
安装sdk通过evc 将程序下的板子上没有问题。

但要求用vs2005开发软件,应为2005的开发速度要快。于是vs2005的程序无法再板子上运行,是要安装.net 2.0 framework。
看到有的网上让安装更新包,于是安装了一个但不能生成sdk了。哦郁闷啊。
各位大侠,我要安装哪个更新包,还是只要在wince 5.0中安装 2.0的framework就行了?

low

网友A:
1. 无法连接开发板时,Microsoft ActiveSync 4.5 evc 4.0 是否是显示连接上的?

2. 用VS2005开发时,选择了开发板的SDK吗?

我VS2005是完全安装的,没有你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无法连接开发板时,Microsoft ActiveSync 4.5 evc 4.0 是否是显示连接上的?

2. 用VS2005开发时,选择了开发板的SDK吗?

我VS2005是完全安装的,没有你这种问题。

那请问你sdk是自己导出的?我看了pb 5.0 编译映像是没有.net 2.0的支持。我装了一个更新包后有了对.net 2.0的支持,但不能导出sdk了。

网友:
难道是build  SDK时出错了?
如果这样的话,推荐你一个好的方法:在裁剪时在PB的左侧有红色的“叉叉”项,应该删除,否则不能导出SDK。

网友: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自己导出的sdk 通常只有一个cpu类型,例如armv4i。开发应用程序时都想先在模拟器下弄好界面,再到实际硬件环境中调试对硬件的操作。可是只有一个armv4i,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

网友:
这种导出本来就是根据你的硬件的BSP来的,当然只有一种了;如果真的要模拟的话,就下载个模拟器的SDK并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