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data abort问题求思路

楼主:
双击目录,然后就出现如下情况了
Data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7c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RA=03e81f04(commctrl.dll+0x00041f04) BVA=0a11ffff FSR=00000003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c70bd8 Proc=821266d0 'gwes.exe'
Data Abort: Thread=83cc3a9c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80012300(???+0x80012300) RA=8000001e(???+0x8000001e) BVA=2000001f FSR=00000003
Data Abort: Thread=83c696d8 Proc=821266d0 'gwes.exe'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f7664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83fbf354(???+0x83fbf354) RA=83fbf2cc(???+0x83fbf2cc) BVA=08005f7f FSR=00000003
AKY=00000019 PC=80012300(???+0x80012300) RA=8000001e(???+0x8000001e) BVA=2000001f FSR=00000003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70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000001a8(???+0x000001a8) RA=000001aa(???+0x000001aa) BVA=000001a8 FSR=00000005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70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00000001(???+0x00000001) RA=00000001(???+0x00000001) BVA=00000001 FSR=00000005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70400 AKY=00000009 PC=00016244 BVA=00000001
R0=0000001c  R1=03f7e804  R2=000b8b44  R3=000b8b44
R4=83c6cee4  R5=8043bcd0  R6=00000000  R7=ffffc894
R8=7c013dd0  R9=00000000 R10=00000002 R11=00000001
R12=00016180  SP=000161bc  Lr=7c013dd0 Psr=2000003f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fe400 AKY=00000019 PC=00000000 BVA=00000000
R0=00000000  R1=00000047  R2=7c013470  R3=0a100000
R4=0a100000  R5=00000000  R6=83cfe400  R7=0a100000
R8=00000014  R9=82128260 R10=0a11ff00 R11=0a11ff00
R12=00000000  SP=0a11e964  Lr=00000000 Psr=2000001f
AKY=00000019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3
Undefined Instruction: Thread=83bf7664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a0efbf4(gwes.exe+0x000dfbf4) RA=0a0efbf4(gwes.exe+0x000dfbf4) BVA=080dfec0 FSR=00000005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70bd8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00000001(???+0x00000001) RA=00000001(???+0x00000001) BVA=00000001 FSR=00000005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70bd8 AKY=00000009 PC=83c6948c BVA=00000001
R0=0812fda4  R1=00000004  R2=00000047  R3=7c010880
R4=7c010880  R5=00000002  R6=00000000  R7=03f7e804
R8=000161bc  R9=7c010880 R10=00020da0 R11=00000001
R12=8045e370  SP=00000001  Lr=00000000 Psr=2000003f

是内存问题还是NAND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求大家一个思路,我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网友A:
看我的文章: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8/07/15/2655154.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文章: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8/07/15/2655154.aspx

阅读了,感觉很神奇,请问,你上面提到的工具:Remote Process Explorer, 在哪里能下载啊?

网友B:
有可能是缺少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缺少组件

你觉得是缺少什么组件呢?

网友:
gwes.exe跟UI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文章: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8/07/15/2655154.aspx

阅读了,感觉很神奇,请问,你上面提到的工具:Remote Process Explorer, 在哪里能下载啊?

我博客上就有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文章: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8/07/15/2655154.aspx

不知道怎么回事,singlerace 的工具我不会用,后来我学会看map文件找到异常处。

楼主请看我的帖子,就昨天发的。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18/09/a78eb684-8e10-40b1-bfaa-94ab9baac718.html
——如何调试驱动

很有用的。

网友:
楼上的两位的方法我都看了,singlerace的方法我有点云里雾里,慢慢研究吧;gooogleman的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也好解决的,但我自己的,我却没有什么头绪:
Data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7c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RA=03e81f04(commctrl.dll+0x00041f04) BVA=0a11ffff FSR=00000003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c70bd8 Proc=821266d0 'gwes.exe'
Data Abort: Thread=83cc3a9c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80012300(???+0x80012300) RA=8000001e(???+0x8000001e) BVA=2000001f FSR=00000003
Data Abort: Thread=83c696d8 Proc=821266d0 'gwes.exe'
Prefetch Abort: Thread=83bf7664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09 PC=83fbf354(???+0x83fbf354) RA=83fbf2cc(???+0x83fbf2cc) BVA=08005f7f FSR=00000003
AKY=00000019 PC=80012300(???+0x80012300) RA=8000001e(???+0x8000001e) BVA=2000001f FSR=00000003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70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
老实说,我之前也解决了一个另外项目的DATA Abort,那上面报我的驱动SPI.dll的错误,这样的好定位,肯定是driver对问题。但现在遇到的这个,我实在是不明白了,全部是WINCE自带的东西。我怀疑以下几点:
1,内存有问题?但我不点击目录,它一直不报data abort,看上去也有点不像,如果内存有问题,WINCE应该不能正常启动的,但能启动啊
2,NAND有问题?我觉得nand出问题,但nand问题是不是该报filesystem.dll错误?
3,组件问题?但我到底缺了什么组件连打开目录都有问题呢?
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D:
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出异常的函数,

应该是你驱动调用了coredll.dll的函数,传递了非法参数导致。

你没有看map文件吗?coredll.map即可。

我在我那里讲这个是怎么找异常地方的啊。

我现在多次出现异常都是通过map文件快速找到出现异常的地方,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文章: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8/07/15/2655154.aspx

阅读了,感觉很神奇,请问,你上面提到的工具:Remote Process Explorer, 在哪里能下载啊?

我博客上就有下载链接

singlerace大侠,我下载了你的工具,但我居然不会用。。。
你的上面有三个输入框,一个是错误地址,一个是dll目录,还有一个是源码,但我没有源码,我只有这个地址,可以找到错误所在吗?如何找呢?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出异常的函数,

应该是你驱动调用了coredll.dll的函数,传递了非法参数导致。

你没有看map文件吗?coredll.map即可。

我在我那里讲这个是怎么找异常地方的啊。

我现在多次出现异常都是通过map文件快速找到出现异常的地方,非常方便。

这些我都试过了,但map里显示的完全不是我驱动调用的看上去像是一个系统的函数。。。。。所以我头才大啊。

另外,我以前驱动遇到问题都是通过map找到问题的,那些看上去至少有个思路给我,但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头大啊

网友:
系统函数也要传入参数啊。

我觉得异常产生80%都和指针相关,这个系统函数是经过验证,不会错的,错的是这个参数我们传入不当造成。

我还有另外一个帖子就是在coredll.dll的函数出现问题。我就找他传递了什么参数,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盘查的,顺藤摸瓜,我今天改造了一下程序就不会异常了。

网友:
这个排除异常也是很考验人的。哈哈,今天我把驱动大换血。才加载成功,但是发送数据会死机。下周继续弄。

网友:
一直在深入研究中,查看了一下commctrl.map, coredll.map,顺藤摸啊摸。。。
RA=03e81f04(commctrl.dll+0x00041f04):
0001:00040ee0       Str_Set                    10041ee0 f   commctrl:cutils.obj
在1这里?
0001:00040f64       CCSetInfoTipWidth          10041f64 f   commctrl:cutils.obj
...
0001:00041ee4       ?DrawMiniWindow@@YAHPAUHDC__@@HHHH@Z 10042ee4 f   commctrl:draw.obj
在2这里?
0001:00041fac       ?DrawWindowSize@@YAHPAUHDC__@@PAUtagRECT@@G@Z 10042fac f   commctrl:draw.obj

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0001:00047c74       _strnicmp                  10048c74 f   coredll_ALL:strings.obj
0001:00047cd4       wcslen                     10048cd4 f   coredll_ALL:strings.obj
在3这里?
0001:00047cf4       wcsncat                    10048cf4 f   coredll_ALL:strings.obj
...
0001:00048b24       _nextafter                 10049b24 f   coredll_ALL:ieeemisc.obj
在4这里?
0001:00048eec       _finite                    10049eec f   coredll_ALL:ieeemisc.obj

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在1,3位置出错还是在2、4位置出错的。gooogleman也帮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C:
刚才下载了singlerace提到的crashfinder,可惜只支持*.cfp文件,不知道怎么让它识别PDB;即使files->NEW...里面可以选择exe/dll,但也会报文件machine不支持;
singlerace自己的remote process explorer,三个输入框,我只能输入crash 地址、dll文件,没有办法输入源码,怎么按它它都没有反应,郁闷中。。。

网友:
Data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7c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RA=03e81f04(commctrl.dll+0x00041f04) BVA=0a11ffff FSR=00000003

我碰到过这种错误是由硬件引起的。后来不知怎么折腾就好了。

Prefetch Abort: Thread=83cfe400 Proc=821266d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00000000 FSR=00000005

这种错误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发送消息参数错误引起的。

网友D:
RA=03e81f04(commctrl.dll+0x00041f04):
0001:00040ee0      Str_Set                    10041ee0 f  commctrl:cutils.obj

这两个(0x00041f04和(10041ee0-10000000))最近,应该是这里,你看这里做了什么。

找到出事地点,要顺藤摸瓜。哎难道还是很大。singlerace的东西我也用不了,非常郁闷。所以我只能自己查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A=03e81f04(commctrl.dll+0x00041f04):
0001:00040ee0      Str_Set                    10041ee0 f  commctrl:cutils.obj

这两个(0x00041f04和(10041ee0-10000000))最近,应该是这里,你看这里做了什么。
找到出事地点,要顺藤摸瓜。哎难道还是很大。singlerace的东西我也用不了,非常郁闷。所以我只能自己查找了。

这个函数也不是我代码的函数,我怎么知道它做了什么呢。。。唉,我都不知道这个代码中什么地方

网友D:
找到这个了就好办。这个东西不难找吧。

PB不是有查找功能吗?

你现在是哪个驱动出现问题都知道了。

如果你找不到,只能搞个KITL让他自动定位了。

我是觉得找到这个地步已经很幸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这个了就好办。这个东西不难找吧。

PB不是有查找功能吗?

你现在是哪个驱动出现问题都知道了。

如果你找不到,只能搞个KITL让他自动定位了。

我是觉得找到这个地步已经很幸福了。

老大,这是系统函数啊,不是我驱动调用的啊。。。。是系统调用系统,我都不知道系统调用了我的哪个驱动,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论坛关于dataabort的讨论真是收获良多,这段时间的测试排查出现此类问题都靠从中得到方法去解决

网友B:
看MAP文件,系统函数也可以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下载了singlerace提到的crashfinder,可惜只支持*.cfp文件,不知道怎么让它识别PDB;即使files->NEW...里面可以选择exe/dll,但也会报文件machine不支持;
singlerace自己的remote process explorer,三个输入框,我只能输入crash 地址、dll文件,没有办法输入源码,怎么按它它都没有反应,郁闷中。。。

用我那个工具要注意几点:
1,EXE/DLL和PDB放在一个目录
2,Cracking Address填data abort地址
3,base addr填EXE/DLL运行时加载的基地址
比如,PC=03fb8cd8(coredll.dll+0x00048cd8)
data abort地址是0x03fb8cd8
coredll.dll基地址是0x03fb8cd8-0x00048cd8=0x3F70000
4,第一行长输入栏填coredll.dll的全路径,可以用右面的按钮定位。
5,然后可以试着按第三行的寻找按钮(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如果dll和PDB匹配的话就会找到函数名,源文件全路径,和源代码行
6,如果你有源代码,而且源代码也在它指示的路径上,源代码会直接显示在最下面的文本框里,崩溃行用红色标出。
7,如果你有源代码但不在它指示的路径上,你可以自己用其他文本编辑器打开源文件,找到它提示的源代码行。

总之,最关键的是你要有EXE/DLL和PDB,并且她们是匹配的。也就是说PDB是在生成EXE/DLL的同时生成的。

网友:
还有一点,确保你的PC上有dbghelp.dll。如果没有,到微软网站上下载: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en&familyid=cd1fc4b2-0885-47f4-af45-7fd5e14db6c0

把dbghelp.dll放到系统目录(c:\windows\system32)或者放到remote process explorer相同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MAP文件,系统函数也可以定位的

对,管它是什么函数呢,我上次照样是微软的函数。他总会传递参数的。我还是觉得看map文件方便。各有所好吧。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确认是debug口与USB口相互干扰。

网友:
nand或者内存或者布线有问题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如果直接下载到内存也出现同样现象可以排除nand问题
实在找不到原因可以试试把cpu降频,可以排除下高速信号线走线问题
另外就是软件原因了,尽管这些都是微软的代码,
但是有可能修改了public/private下的别的东西,又对PB升级,导致软件版本不统一,无意中造成bug

网友:
不错,想知道究竟如何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GWES.EXE抛异常。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原因。我的是DDR2。 任意时候,都会出GWES.EXE的异常

网友:
LZ最后得出的经验也不给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
Data Abort: Thread=8b95b5b4 Proc=88026ba0 'dc10Main.exe'
AKY=00000041 PC=03fc0394(coredll.dll+0x00050394) RA=0342e024(???+0x0342e024) BVA=47100000 FSR=00000007
我是在测试当正在读SD卡上面的数据的时候,我把SD卡退出,其就是出现这样的错误,且死机,
我怎么样才能让你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