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上如何仿真运行CE应用程序

楼主:
在VS.NET2005下面如何仿真运行写的应用程序?需要各什么软件,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
模拟器. 可能要装相映的SDK.

网友:
VS.NET2005 下WINCE的SDK,模拟器需要用PB定制

网友A:
可以用我给VMWare做的BSP: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6/12/11/1439048.aspx

网友B:
我下载了emulator for wince,运行NK.CEM后可以仿真CE,可这个工具怎么集成到vs.net中去?
如何像smartphone emulator那样可以设置断点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emulator for wince,运行NK.CEM后可以仿真CE,可这个工具怎么集成到vs.net中去?
如何像smartphone emulator那样可以设置断点调试?

如果是ARM系统,下载DeviceEmulator的BSP包,在PB下定制你需要的OS导出SDK,然后安装,然后VS2005中就有了你安装的SDK的模拟器了,在VS2005中创建工程的时候(智能设备),选择你安装的SDK的模拟器,然后编译,就可以打断点了~

网友:
我是想在VS.NET中调试程序,不需要VMWARE。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我给VMWare做的BSP: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6/12/11/1439048.aspx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RM系统,下载DeviceEmulator的BSP包,在PB下定制你需要的OS导出SDK,然后安装,然后VS2005中就有了你安装的SDK的模拟器了,在VS2005中创建工程的时候(智能设备),选择你安装的SDK的模拟器,然后编译,就可以打断点了~

"在PB下定制你需要的OS导出SDK" 必须是DEBUG版本的吗? 这个生成的是DeviceEmulator的NK.BIN,用什么模拟程序生成?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nanjianhui/archive/2009/01/13/3769519.aspx

上面的博文介绍一个中方法,我测试了但是发现在步骤3中我的模拟器没有出现Serial Over DMA这个选项?
那个老大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ce 5.0 的模拟器+自己定制的OS

网友:
pb下可以定制对应的sdk,比较方便

网友:
vs2005中 tools -> Device Emulator Manager 选择你想仿真的设备。build的时候选debug模式,点箭头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RM系统,下载DeviceEmulator的BSP包,在PB下定制你需要的OS导出SDK,然后安装,然后VS2005中就有了你安装的SDK的模拟器了,在VS2005中创建工程的时候(智能设备),选择你安装的SDK的模拟器,然后编译,就可以打断点了~

就这样............